求助:西门子PLC300如何记录实时最大值!!!

楼主(2012-01-03):
请求各位前辈帮忙!

如何在PLC300中 记录并且保存实时数据的最大值!!!谢谢!!!麻烦请说的详细些有梯形图的更好!!!

由于是新注册的分值不够~~~所以只能给这么多了!!!再次感谢!!!

网友A:
你可以这样编:先设置最大之区(如DBW100),第一次读取的采样数据送入DBW100,再读取采样数据时,用读取的数与DBW100比较,如用读取的数>DBW100,将读取的数送入DBW100,否则舍去读取的数,继续读取判断,直至结束,DBW100的值一定是实时数据的最大值。

网友B:
还有种简单的方法 就是  --通过 --系统块--,设置输入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