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整流的电流(或电压)的平均值与有效值

楼主(2012-01-04):
               单相整流的电流(或电压)的平均值与有效值

     测量同一个物体的长度,用米尺测量和用市尺测量的出得数椐不一样,其原因就是米尺与市尺的量制(即单位长度)不同所造成的。为此人们找出它们之间的转换关系,使得米尺与市尺都可用于测量长度。同样在电路中测量电流(或电压)的大小时,也有二种制式,即电流(或电压)的平均值与电流(或电压)的有效值。

何谓电流(或电压)的平均值?其定义为:在某一时间段内,用等长间隔时间连续采集电流(或电压)值并将其累加,其累加值除以采集次数,其商即为该电流(或电压)的平均值。它适用于直流电的计量,无论是恒定的或是脉动的直流电都可用它计量电流(或电压)的大小。但是平均值却不适用于交流电,其原因就是;我们常用的交流电,其波形为正弦波,即其电流(或电压)是按固定周期变化,而且其值在正负半波的变化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故其平均值=0。但是交流电同直流电一样,是可以做功的:可以使灯泡发光,可以使电机转动,而且作功可大可小,那么用什么来计量交流电的大小呢?这就引来“有效值”的概念。

对同一个负载,在相同的时间内,用一恒定直流电作功与用一交流电作功相等时,我们用这直流电的电流(或电压)值代表这交流电的电流(或电压)的值,此值即为交流电的有效值。交流电的有效值是如何求得的,请见如下推导:

一般书上讲的多是整流后直流脉动电流(或电压)的平均值,很少介绍脉动直流电的有效值,本文推导脉动直流电的有效值的目的就是:用脉动直流电的平均值是不能直接用来计算负载功率的。应将直流平均值转换为有效值,用有效值计算功率才是正确的。对这一点人们往往不太清楚,只有深刻理解有效值的定义就会理解。就写到这里,如有错误之处请给于指正。谢谢!

网友A:
写得好|!

 我先顶

网友B:
请问楼主,为什么,AC12V交流全波整流出来实测电压达到17V,只是加了一个滤波电容,我不明白!

网友C:
电容滤波的计算公式 不一样的

楼主:
2l楼:AC12V是交流有效值(12V),它对应的峰值电压Um =12*√2=17V,全波整流后只加了电容,当电流由0增加,对电容充电,使电容的电压也有0增加,当电容电压充到最高电压时(=17V),既使外电压由大变小,由于整流二极管反相截止,使电容没有释放回路可以放电,所以电容保持17V不变,即输出电压=17V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