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器镁棒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01-04):
        家里用的电热水器厂里每两年来换一次镁棒, 一直不明白这个镁棒是起什么作用的, 为什么放进去是大的,两年后就一点小啦,能自己买根换吧?

网友A:
镁棒是 软化水的防止电热管结垢。

市场有卖的,可以自己买根装上。

网友B:
镁棒在热水器中是作为牺牲阳极使用的。因为镁的金属活性比铁高,在镁棒与普通钢板同时暴露的情况下,镁棒首先代替钢板腐蚀掉,从而达到保护内胆的目的。

网友C:
对:HOTEAM关于镁棒在热水器中是作为牺牲阳极使用的。因为镁的金属活性比铁高,在镁棒与普通钢板同时暴露的情况下,镁棒首先代替钢板腐蚀掉,从而达到保护内胆的目的。内容的回复:

正解。中学化学里学的氧化还原原理

网友D:
氧化还原原理 计算已经忘完鸟……

网友E(2012-02-18):
软化水的防止电热管结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