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跳变指令

楼主(2012-01-04):
跳变指令,我知道是提供周期信号,但是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提供一个周期信号的形式输入呢,这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A:
因为有些指令只希望执行一个周期啊。

比如。叫你今天开始吃完饭你洗碗。那么叫了一次就以后你就知道要洗碗了。要天天叫的吗?

还有。老板说,下个月开始加你8%工资。结果你懂的啦。如果老板每个月都说一次。那结果又不同的了。(每个月都说一次还得了)

网友B:
跳转指令它一般用在要求有两种控制形式的,比如手动/自动形式控制的!

网友C:
你说的是用上升沿信号触发跳转指令吧,其意思就是“在使能端由OFF变为ON的一瞬间接通一次,第二次及以后扫描是是不接通的。也就是说,再让它跳转一次。当然,你也可以让他在使能端一直接通时,一直执行跳转,当使能端断开时跳转结束。

网友A:
拜托。是跳变,不是跳转。

网友D:
跳变指令包含上升沿跳变和下降沿跳变,都是在瞬间为ON(OFF)时动作,之后马上恢复原状态

PLC为周期扫描

网友E:
是不是只执行一次次呀?一个上跳沿或下降沿执行一次,即使这个信号一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