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ncc 7.0 打开项目或新建项目时报服务没有及时响应启动

楼主(2012-01-04):
我用WINCC 7.0 打开项目或新建项目时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服务没有及时响应启动或控制请求”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哪位大侠知道?

网友A:
1、首先,安装完WinCC V7.0版本后,照样还需要安装与该版本匹配的授权许可证License(例如:WinCC  RC)。

2、另外,WinCC V7.0 Asia(亚洲)版本运行时,PC电脑还需插入一个带USB接口的硬件监控狗(Watch Dog),才能正常使用。

3、PLCSIM仿真器只与STEP 7版本有匹配关系,而WinCC与STEP 7版本有匹配关系。

4、通常,STEP 7 V5.4与PLCSIM V5.4相匹配;WinCC V7.0也与STEP 7 V5.4相匹配。

网友B:
打开项目时,提示“服务没有及时响应启动或控制请求”,建议你检查以下几项:
1.数据库SQL有没有启动
2..项目路径是否有中文名
3.计算机名称是否和wincc管理器里计算机名称一直。
4.安装了中文版杀毒软件及防火墙(尤其是瑞星和金山毒霸),建议将你的杀毒软件卸掉
5.可以通过WinCC安装路径下的日志文件查看新建或打开WinCC项目时的错误信息:
$:\Program files\Siemens\WinCC\Diagnose\Event.log

按楼主所说新建项目时报服务没有及时响应启动,那么是你的软件出问题,建议你重装软件,软件安装时注意wincc兼容性:SIMATIC WinCC V7.x,V6.x 及 V5.x 和哪些产品兼容。可参考一下网址: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21927773

楼主:
CCProjectMgr.exe : 2012/1/4 11:16:15 : SIMATIC HMI WinCC: Info   : Couldn‘t install service(s):

CCEClient

CCProjectMgr.exe : 2012/1/4 11:16:15 : SIMATIC HMI WinCC: Info   : Couldn‘t install service(s):

CCEClient

CCProjectMgr.exe : 2012/1/4 11:16:23 : SIMATIC HMI WinCC: Info   : Couldn‘t install service(s):

CCEClient

CCProjectMgr.exe : 2012/1/4 11:17:54 : SIMATIC HMI WinCC: Info   : Couldn‘t install service(s):

CCEClient

CCProjectMgr.exe : 2012/1/4 11:18:58 : SIMATIC HMI WinCC: Info   : Couldn‘t install service(s):

CCEClient

CCProjectMgr.exe : 2012/1/4 11:19:09 : SIMATIC HMI WinCC: Info   : Couldn‘t install service(s):

CCEClient

CCProjectMgr.exe : 2012/1/4 11:19:20 : SIMATIC HMI WinCC: Info   : Couldn‘t install service(s):

CCEClient

CCProjectMgr.exe : 2012/1/4 11:19:40 : SIMATIC HMI WinCC: Info   : Couldn‘t install service(s):

CCEClient

CCProjectMgr.exe : 2012/1/4 11:22:46 : SIMATIC HMI WinCC: Info   : Couldn‘t install service(s):

CCEClient

CCProjectMgr.exe : 2012/1/4 11:22:46 : SIMATIC HMI WinCC: Info   : Couldn‘t install service(s):

CCEClient

CCProjectMgr.exe : 2012/1/4 11:22:46 : SIMATIC HMI WinCC: Info   : Couldn‘t install service(s):

CCEClient

CCProjectMgr.exe : 2012/1/4 11:22:55 : SIMATIC HMI WinCC: Info   : Couldn‘t install service(s):

CCEClient

CCProjectMgr.exe : 2012/1/4 11:23:11 : SIMATIC HMI WinCC: Info   : Couldn‘t install service(s):

CCEClient

CCProjectMgr.exe : 2012/1/4 11:23:11 : SIMATIC HMI WinCC: Info   : Couldn‘t install service(s):

CCEClient

这是$:\Program files\Siemens\WinCC\Diagnose\Event.log  文件里提示的报警信息

网友B:
授权、 sql server、消息队列(WINDOWS部件)有没有安装;杀毒软件和防火墙要在安装WINCC之前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