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的问题

楼主(2012-01-04):
水泥厂电气室电容补偿达不到要求,变压器容量为1250KVA,电气室内补偿柜容量为320Kvar,现在功率因数为0.81,但是要求达到0.96以上,希望大家能给出一个好点的方案

网友A:
1、对于功率因数偏低,可能是电容器老化,容量减少造成的,你不妨测量测量每组(个)电容器的工作电流,它的电流标准值在电容器的标牌上有。如果工作电流少于标定的30%以上,就是该换电容器了。

2、谐波对功率因数的影响如何?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较深的数学知识。这里我们只给出结论。
从功率因数的基本定义公式:
η= P有/PS
在有谐波的情况下,加入谐波的参数,再通过比较复杂的数学运算,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公式:
η =(I1/I)?cosφ
=λ?cosφ
其中:
λ,叫基波因子。I1 是基波电流, I是总电流。
cosφ,叫相移因子,或者叫基波功率因数。
     从公式可以看出,基波因子反映了谐波对功率因数的影响。显然,在总电流I恒定时,谐波电流越大,基波I1就会越小,也就是基波因子就越小,从而功率因数也就越小。
    相移因子(基波功率因数)就是基波电流相对电压的滞后情况,是我们熟悉的计算公式。
    以前,电网中直流设备较少,所以谐波不多,大多数情况下:
基波电流I1 ≈总电流I,
所以:基波因子λ≈1
所以有:η≈cosφ
      这就是以前我们把cosφ等同为功率因数的原因。
    因此,以前我们不了解谐波,或者谐波较小时,考虑无功补偿,都主要考虑移相因子的作用,长此下来,我们就把基波功率因数(移相因子)作为了电网的功率因数的来理解。
    因此,在有谐波的情况下,基波因子λ小于1,移相因子就算=1,电网的功率因数也都是小于1的。也就是说,有谐波时,仅仅用电容器补偿,功率因数是很难达标的。

网友B:
测量补偿电容电流,看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否则换新。设计时电容的容量应该是够的。

网友B:
补偿到0.96不知是什么原因,想知道。一般满足供电的要求就可以了啊

网友C:
可以再加几组电容试试,还上不去有可能是谐波造成的。

楼主:
对:电气中人关于补偿到0.96不知是什么原因,想知道。一般满足供电的要求就可以了啊 内容的回复:

这是因为达到这个标准后有奖励,对公司评估的时候好

网友D:
我们公司两台500KVA变压器各用六组30千乏的补偿电容,你的电容容量是不是少了

网友E:
增加几组补偿电容试试吧,应该是补偿容量不足。

网友F:
功率因数是0.81,说明电容器根本没干活,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电容没投入,比如自动装置坏了、控制装置功率因数设置值低于0.8等等,二是电容器老化;检查一下电容柜的电流,如果电流达到460A以上说明电容是好的,功率因数低,说明水泥厂的设备基本空载,或大马拉小车,简单的办法是在大电机处按电机功率的30%配置就地补偿电容器,与电机同时投切,即经济又方便,

网友G:
电容器的容量是根据负载的自然功率因数和要达到的功率因数计算的,既然功率因数达不到,说明配置少了,加几组就行了,这有什么问题?负荷性质不同,补偿的量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