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问题

楼主(2012-01-04):
定义V区为数据接口区

1 设备运行 BIT V1000.0

2 设备停止 BIT V1000.1

3 设备故障 BIT V1100.0开始顺序排列

4采集数据 WORD VW1200开始顺序排列

5 其他 WORD VW1300开始顺序排列

这些是何意思,怎么操作?

我是初学,请教程序如何编写。

网友A:
这个是200中的变量区,vb表示字节,VW表示字!BIT V1000.0 表示相应的位;楼主要首先知道:PLC的输入/输出继电器采用进制进行编号,其它所有软元件均采用十进制进行,再看看200的寻址方式,这些就好理解了@!

网友B:
是不是两个人同编一个程序啊?你就分配了这些地址使用?还是你安排了做人机的程序啊?

网友C:
这些应该是变量符号表里的内容,注明了与上位机通信的数据地址,这时候要搞清楚数据的格式 VW表示数据类型为字,VB表示字节,一个字包括两个字节,一个字节为8位,比如vw1000由VB1000和VB1001组成,VB1000这个字节又由V1000.0,V1000.1------------V1000.7这8个位组成。再比如第一条,设备运行,通过上位机软件编程控制V1000.0这个位的开关状态,进而控制设备的运行。再比如第四条,应该是将各个传感器的数据采集进来以后按顺序放在以VW1200为首的变量存储区,统一传送给上位机。本人也是初学,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谅解!

楼主:
是做人机并且用以太网通信

网友D:
        路过学习了,楼上的学习好好, 都是变量内容大小吧,  位,字,字节,--

网友E:
是人机界面对应的PLC的存储区域

网友F:
做人机就简单了,跟你的合作者要来地址表,在组态的时候,一个一个地址对应往触摸屏上搬就可以了。话说很多触摸屏及组态软件不支持V区的位哦,楼主用的是西门子的HMI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