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输出空心

楼主(2012-01-04):
    各位大大:PLC在线监视时发现输出线圈空心,即左边的输入条件都是满足的,能流能通过,但是输出线圈空心,相应的输出模块点不亮,要强制才行。后我只写了一条语句即常通某输出点,还是一样的情况。请问各位大大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A:
PLC未工作在RUN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PLC未工作在RUN状态。

大大但是RUN指示灯是正常状态呀。

网友B:
双线圈啦。

网友C:
什么型号的?我记得cqm1h的有几个dip开关,找一下说明书。以前碰到过这个问题祝你成功

网友D:
是不是有双线圈?plc输出有反应吗?

网友E:
你把那个输出用了两次吧!查查看 如果是的话用模拟线圈代替,然后一起给输出点。输出点一般只用一次,用两次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F:
试试把软元件内存清一下。

网友G:
你说的输出是置位吗?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复位指令?

网友H: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程序无问题,输入条件都是满足的就是输出线圈空心,但并不是一直都这样,只是偶尔这样,据说是OMRON的通病

网友I(2012-02-26):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J:
      输出重复

网友K(2012-05-08):
IL(02)互锁开路 通常加急停 停一段程序 就会这样

网友L:
程序没有写进去,直接在线的吧?

网友M:
可以导致这种的情况挺多的,你可以按照上面大家说的逐一去分析,我加一点,你看下你这个程序所在任务当前是否在运行状态,如果是停止的化,是不输出的。。。

网友N:
1 程序编译一下,如果是普通错误的话会提示你的。2 你可以在后边再次输出一个硬输出的继电器,看看是不是程序的bug! 3

网友O(2019-03-12):
我也碰到这个情况,最后把段移到最上面就好了,也没搞清楚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