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ep7的项目老外用的功能图编程,我可以转换成梯形图吗?谢谢!

楼主(2012-01-04):
如果可以,怎么做,请指教。

另:西门子触摸屏TP177b的画面可以移植到TP170A吗?反之如何?

网友A:
在STEP7视图里选择就可以,TP177B 是用WINCC  Flexible编程的,看一下wincc  Flexible 支持TP170A既可以移植

网友B:
         顺序功能图编程可以转换成梯形图的。根据功能流程图的状态逻辑函数关系表达式X=(x1*a+....Xn)得到控制部分X1~Xn和执行部分Q0.0~Q0.n开启与关断的状态逻辑关系表达式,并将其转换成对应的梯形图。

         依据状态逻辑函数关系表达式编写出对应梯形图后,要对梯形图的控制部分和执行部分分别进行“同一输出”合并处理,即相同的线圈输出对应不同网络段输入条件触点合并成一个网络段,从而简化程序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