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 模拟量读取的问题

楼主(2012-01-04):
GE PLC 模拟量读取的问题 怎么将读入的数字编程工程上的数值 如 4~20ma对应0~360m3/h

网友A:
GE的PLC模拟量模块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可以自己改范围的,比如4-20MA对应的范围是可自己定义的,象9070的,习惯上设定为0-32767。需要自己编程转换成工程单位。
第二种,固定的范围,没有特殊指定,就是0-32000,需要自己编程转换成工程单位。

第三种,PAC3I,7I,可以在模块中自定义转换后的工程单位,非常方便。

网友B:
自己在程序中做个计算公式,把4~20ma转换成0~360m3/h。

网友C(2012-10-24):
将模拟量采集之后,整数转换成实数,用除法指令,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