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热能表原理和图纸 请教朋友

楼主(2012-01-04):
超声波热能表原理和图纸 请教朋友 我不太懂 请教高手 谢谢大家

网友A:
超声波热量表的原理

  • 流体流经时,根据由两个超声波转换器发出的声波在流体通过的时差得出流体的流速,可以计算流体的流量,温度分别进回水温度进行检测,计算器对流量和温度传感器提供的信号进行数据处理,计算出热交换系统施放或吸收的热量。

    热量表检测用户进出水的焓值差和流量,计算出消耗热量的情况

  •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 还想要原理图,需要的话请留下邮件地址我发给你

网友B:
具体情况建议你可以访问 http://www.sinometer.com.cn/

网友C:
超声波在热量表上用的是“差速法”来测量流量的。具体原理是:当超声波在水中与水一起流动时会产生一个时间,而与正常速度相比,就会产生一个时间差,利用时间差来算水的流速,再用流速乘以管径,就得到了流量。所以中“差速法”。这种方法要求严格的时序控制,一般超声波的在水中的传播速度为1500米/秒,时序控制电路要以单片机的周期来计算,一般为10-12秒,毫秒级到不到,稍有偏差,则会影响计量。

下面是一个超声波热量表原理图的例子:

如上图所示,给我们最直观的印象就是,整个测量系统所需要的外部元器件非常少,整个结构很紧凑,除了所必需的简单单片机以及超声波换能器和温度传感器外,外部仅需要2对RC阻容,2个晶振,和一些旁路去藕电阻电容。时间测量上游,下游信号的发射接收以及信号的处理,温度测量等完全在TDC-GP21芯片内部完成,单片机仅需读取TDC-GP21的测量数据,将时间测量结果以及温度测量结果进行热量的转换计算即可。

在单片机方面,MSP430不再是最好的选择,像Silabs的单片机,Renesas的单片机系列等都可以完全适合热量表的应用。由于GP21的测量低功耗以及完全自动的超声波上下游测量,另外通过GP21的管脚可以提供给出一个超低功耗的32k晶振源,可以直接将这个晶振源提供给单片机。GP21本身的测量功耗是否非常低的,在每秒钟一次上下游飞行时间测量的情况下,测量功耗仅为大约2uA左右。

TDC-GP21应用内部比较器测量效果:

为了验证TDC-GP21的性能,我们应用acam GP21演示系统及威海天罡管段进行了零点稳定性测试,应用GP21内部比较器,每次测量3个脉冲,8次平均后的结果,2.5小时无停止,GP21测量功耗大概为14 uA。GP21在每秒钟一次上下游的时间测量功耗仅为大约2uA:

从上图可以看到,上游下游时差零点测量非常稳定,由于应用TDC-GP21内部斩波稳定比较器,时差结果几乎不随时间及温度漂移。

TDC-GP21应用内部自动上下游时间测量的典型流程:

Power on Reset, Reg0-Reg6 settings

Whileloop:

1. send Reg1 ALU计算(0x8121xxxx) ; 为了每一次计算都写入结果寄存器0 会有中断, 但是这个中断不需要关心

2.Init TDC 0x70 ; 初始化,上面的中断会自动恢复

3.send opcodestart_TOF_restart ; 发送自动上下游测量命令

4.wait INTN ; 判断是否收到中断

5.read 结果寄存器reg0 ; 从结果寄存器0中读上游时间测量结果

6.send reg1 ALU计算(0x8121xxxx) ; 下游测量将结果也写到结果寄存器0中,也会有中断,不用关心这个中断

7.Init TDC 0x70 ; 初始化,上面的中断会自动恢复

8. wait INTN ; 判断是否收到中断

9. read结果寄存器reg0 ; 从结果寄存器0中读下游时间测量结果

End Loop

当然每个通道最多可以进行接受3个脉冲,每次上下游都可以一次获得三个结果

推荐个网站:http://www.china1303.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