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

楼主(2012-01-04):
西门子PLC自动可以运行,但手动不行

网友A:
详细点,不然我一头雾水,呵呵

网友B:
B204 线 号 接 错 线 。

楼主:
回复1楼师傅 :公司有一台西门子S7-200 PLC用在污水设备上,我把开关放在自动上可以运行,但是把开关放在手动上就不工作了。是什么原因啊!求帮助

回复2楼师傅:B204线号不知道在那里。因为那台机器是组装的,什么线号都没有。求解!谢谢。

网友B:
连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啊。

你随便说两句,那我也随便编一个线号说说算了。大家忽悠吗。

你自己问心想想啦。

网友C:
楼猪你好,本人公司有类似的设备,其中自动与手动是一个转换开关,由于经常操作或环境问题可能导致接触不良,建议楼主先更换转换开关

网友C: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建议楼主把帖子更改一下,更改成求助帖,这样会有更多的人看到你的求助而帮你,具体做法如下: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1/2012010423112200001-1.shtml,只要修改一下就可以,不用重新发帖,在求助前打钩

网友D:
1,程序监控看看是否接通

2,接线是否都好

网友E:
估计是哪里有点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