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E3JKR4M1问题

楼主(2012-01-04):
欧姆龙E3JKR4M1光电开关坏了换上一个 E3JKR4M2 开关不行。请高手指点下它们有那些不同点?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A:
M1是入光时ON。

M2是遮光时ON。

说完。

网友B:
  可以,只是信号取反

网友C:
这种光电开关浙江厂家还把欧姆龙的LOGO正儿八经的放主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