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信号连通长亮断开闪烁的信号灯程序

楼主(2012-01-04):
先多谢各位大虾, 小弟初学,请各位帮帮忙。

小弟plc型号比较老:fx0s-14mr

程序描述:一个x0的开启信号,当x1信号连通灯长亮,x1信号断开灯闪烁(频率300ms亮一次)。

非常感谢!!!

网友A:
用台达给你模拟的梯形图,看看行不行

网友B:
类似走马灯,我手上只有台达软件。还没资料 没找到准确的计时器单位 ( 不一样的计时器单位不一样可以查使用手册找到,或者设置)  如下图:Y1 代表指示灯

网友C:
        LZ 建议先看看书哟,这个可是最为简单的梯形图就能搞定,下图先是个闪烁输出的定时器,时间频率 T 你可随便更改

     我这里是 20MS 的闪烁,下图便是输出

网友D:
ld xo or m8013 out yo

网友D:
LD X0 OR M8013 OUT 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