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设置密码问题?

楼主(2012-01-04):
西门子s7-200设置密码问题

1.我在系统块里,设置权限3密码(上载,下载都需要密码),然后再下载,我关闭软件;再上载程序,需要密码。说明密码就设置成功了。

2.如果我用密码上载程序后,在程序改完东西后,再下载到PLC,PLC还受保护嘛?我试了下,上载下载都不需要密码了!

请问我前面设置密码成功了,现在为什么密码没有了!

网友A:
有密码的系统块没有改,没有再下载覆盖的话,密码会在的。关软件,重试。

网友B:
这是刚试了下,没什么问题,你说的问题不存在,是不是楼主的操作有什么问题

网友C:
你关闭软件,再重新打开看看。

网友D:
是不是断开联接后才让再次输入密码?如果不断开PLC的联接,原来输入的密码还有效呀?

网友E:
从新连接软件,再试一下;

网友F:
zhxl198808 太强大了,百科全书啊!甘拜下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有密码的系统块没有改,没有再下载覆盖的话,密码会在的。关软件,重试。

有密码的系统块没有改,这是什么意思?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是刚试了下,没什么问题,你说的问题不存在,是不是楼主的操作有什么问题

麻烦大哥把设置的过程说一下!

我用密码上传程序后,把程序修改了!直接下载进去。再关闭软件。再次打开软件,上传就不需要密码了!是不是每次下载程序前先要进系统块看下密码区。我发现有时候它会自动跳到权限1去!

网友G:
可以参考,设置好密码后,每次打开程序需要密码的;

网友H:
你再次下载程序后,如果PLC不断电,再上传或下载程序是不需要密码了,但是你把PLC断电后,如果再上载或下载就又需要密码了。你试试,我试过好多次,就是这样。

网友I:
是这样的,等于解开密码,下载可以重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