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2-01-04):
请问各位,现在有个设备需要检测旋转的金属物体,除了接近开关以外,还有没有合适的检测元件?(光电开关试过了不行)

网友A:
得看旋转速度,接近开关的反应时间要与之配合,其实速度慢的话光电开关也行,用光纤的可以检测高速的。

网友B:
如何的旋转。能不能安装感应块在上面。转速多高。旋转体本身有没有凹凸。有没有反光。

就写这么几句,好像是老师布置学生写作文似的。

检测主轴行不行。轴端安装编码器行不行。

楼主:
谢谢2位的回复,装置是自动旋转喷涂装置,使用变频器拖动电机带动一个圆环旋转,圆环上固定喷枪,变频速度35HZ,往复旋转角度有30度左右,就是顺时针旋转30度,然后马上逆时针旋转30度,大环没有主轴,是靠链条传动的,现在使用的是接近开关,但是效果不太好,有时不起作用。

网友C:
还是要使用近接开关,只是你的近接开关感应距离要远,要直径粗一些的,感应距离最好20mm,远点更好的。。。

网友C:
比如:

西门子电感式接近开关,SIMATIC PXI300,工作距离50mm,感应范围0-50mm,DC 10-65 V!

西门子电感式接近开关工作距离50mm

■技术数据
等级                                                额定工作距离较大(DC65V)
连接导线数                                      3线制
外形                                                方形60mm×80mm
在金属中的安装                                非嵌入式
额定工作距离            Sn                   50mm
外壳材料                                          注塑件
工作电压 (DC)       V                    10 ... 65
空载电流 Io               mA                  20
额定工作电流 Ie        mA                  300
空载电流 f                 Hz                   20
重复精度 R               mm                  1.5
加电延迟 tv              ms                   100
显示屏
  开关状态                                        黄色LED
  电源                                               绿色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