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测量石灰石料位用什么好?

楼主(2012-01-04):
  请问测量石灰石料位用什么料位计好?要连续测量的,之前用导波雷达的结果,缆绳会歪掉,测量不准,请问用雷达的行吗?谢谢了!

网友A:
石灰石,多大疙瘩滴石灰石?

网友A:
估计是石灰粉,,,木有听舌过,,,把石头疙瘩扔罐子里滴

嘿嘿嘿

网友B:
不知射频导纳如何,偶厂的润滑油的白土储罐使用了射频导纳测料位比音叉物位计好用。

网友C:
这种东西是不是一般都用雷达呢?

网友A:
水泥罐罐上,用雷达就不成,,,一下料扬灰,老误报~~~~~~~~~~~真花心牙

        .

楼主:
  石灰石粉一般没有杨灰现象,你用的是哪种雷达啊?不是有虚假回波处理的吗?

网友A:
雷达太贵鸟,俺们钱包买不起呀~~~~~~~~~~~~~~~~~~~

          .

网友D:
可以,在一家化工企业做维护时,其用的就是雷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一家化工企业做维护时,其用的就是雷达的。

嘿嘿嘿嘿

刚才在中华工控网那厢看帖(http://bbs***/archive.aspx?ID=302076&page=3)

复制两条网友的回复来

1、雷达本身就有点坑爹的 我们用在料仓上 也是三天两头的没显示~最后大家总结了2个办法 1就是断电
      基本每次能解决问题   2就是改雷达设置里那个什么整罐平铺(好像是这样叫的)

2、断电的手段偶们也是玩的很熟,只是偶厂所用的雷达装在沥青储罐上,这个断电只在天线上凝结沥青不严
     重时有效,另一个办法就是拆下大盖铲沥青了。
     发一个还不算严重的雷达天线图。

                  .

网友E:
用VEGA产品雷达68+吹哨功能,效果很好。目前我在电厂的灰库都是用这个选型的。谢谢

网友F:
用于测量石灰石,可以使用重锤料位计,无论石灰石粒块多大都可以,而且重锤料位计比较皮实耐用,适用于测量环境恶劣,粒块大的场合。

网友G:
E+H公司的固体雷达FMR250非常好用,标配吹扫功能,防止天线处粘附堵塞。效果不错。可以考虑下。

网友H(2012-02-29):
我觉得用雷达,我公司以前给石灰石仓仓用的就不错,关键看你怎么处理,对于石灰石这种肯定要用非接触式的,导波的时间长了不行,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联系,13505157829,大家互相交流学习

网友C:
如果用雷达关键看选型和参数调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用于测量石灰石,可以使用重锤料位计,无论石灰石粒块多大都可以,而且重锤料位计比较皮实耐用,适用于测量环境恶劣,粒块大的场合。

QHDTHL这家伙是个埋地雷滴

它舌啥好,大家可得小心炸断胳膊、炸短JJ鸟

嘻嘻

网友I:
用雷达可以需要了解具体工况,有技术问题交流可联系我,QQ138113566

网友J:
测量石灰石的话,用重锤料位计或者雷达料位计都可以,但是重锤料位计存在有时会断缆的情况,而普通的雷达也无法满足测量的要求,一是穿透率不够,二是时间长了以后雷达的天线表面会积灰,导致测量精度下降或者无法测量。一般可以采用西门子的LR460或者是科隆的水滴状天线雷达,两者都是调频连续波的,如果要是选择西门子的为了防止积灰可以配套防护罩或吹扫装置。

网友K:
机器视觉测量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L:
您好,如果您真有需要,请联系我,027-88213043我公司是湖北的,专业做KNF场效应料位计和雷达物位计的厂家,希望能与您合作。

网友M:
重锤料位计或者雷达料位计,伽马射线液位计

网友H:
只能使用雷达,我们生产的雷达会采取特殊处理,针对粉尘大的我们加防尘罩或者吹扫器,免维护,成本相对来谁较低,您可以考虑一下,我公司是南京禾信创微波测控技术有限公司,自己生产的,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网友N:
用VEGA 68雷达料位计,我们现在就是用的它。

网友O(2012-04-10):
用VEGA的PULS 68吧。什么扬灰、水汽对它都是小case。

68就是一代神器。

网友P:
用雷达料位计,我们是钢铁企业石灰厂的,使用的就是VEGA,在常温检测没有任何问题,不过我们是PULS 65,粉尘检测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