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2-01-04):
PLC输入端的S/S接口是输入公共端么?具体用法有哪些啊?小白求助。

网友A:
哪个型号的PLC?具体可参看相应的硬件手册。
例如,台达ES2的S/S称为共享端,视其与+24V还是与24G相连、而分为漏型输入和源型输入;应当不宜称其为公共端。

网友B:
1.S/S是输入信号的公共端,可以接电源的正,也可以接电源的负;

2.S/S接成输入的公共端,就是PNP接法,接成这样,应该是输入端有NPN型的传感器,plc 输入端接外部24v的驱动电源的,而且与输出的COM端是共一个电源
3.
如果S/S端接+24V,则X输入接0电位为有输入信号。反之如果你S/S端接0V,则X输入端+24V为有输入信号。

4.sinksink current 拉电流)输入方式,可接npn型传感器,即x端口与负极相连。srcesource current 灌电流)输入方式,可接pnp型传感器。即x端口与整机极相连。为了适应各地区的使用习惯,内部公共端子有的厂家的plc是采用s/s端子,此端子可以与电源的24v+(正极)或24v-(负极)相连,结合外部共线接线变化使plc可以 sinksink current 拉电流)输入方式,可接npn型传感器和srcesource current 灌电流)输入方式,可接pnp型传感器。较采用com端的plc更灵活。s/s端子的发展是为了适用日系与欧系plc混合使用工控场合,起到通用的作用,s/s端子也称之 sink/srce可切换型。

网友C:
楼上说的很详细啊!谢谢!

网友D:
好像PLC输出电源公共端

网友E:
一个信号都是+/-供电的,所有的负端或正端接在一起,就作为COM端,一般用负端,否则,PLC要多一倍的端子接线。

网友F:
2楼说得很详细,学习一下

网友G:
好多熱心腸的人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2楼说得很详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