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图中的二极管有什么用? 抑制浪涌吗?

楼主(2012-01-04):
1就是最下面的 横移电机上面这2个

KM9 或者KM10任意一个吸合,主回路带电。

那最左边的这个二极管应该处于导通状态下,通过KM9或者KM10的常开点经过线圈到电机星点上?

第二个二极管应该是在停机的状态下才能导通吧,这个电机应该带有制动类的装置,制动状态下,电机处于发电状态,

通过第二个二极管将产生的电流消耗到电阻上?

楼主:
我只知道某些复杂环境在一些直流类交流类接触器线圈上接二极管,这个真的没搞明白啥意思。

网友A:
图中二个二极管,左侧的起半波整流作用,右侧二极管起续流作用,再右侧的方框是直流线圈。从表面上看,线圈是交流220V供电(火线对地)。实际上是经过左侧二极管半波整流,流经线圈的电流是半波直流电。在虚线上方二个开关未闭合时,电阻与线圈串联,加在电阻与线圈的直流电压=100V (220*0.45=99)。故此时线圈承受的电压=线圈与电阻的分压值(<100V),当上面的开关闭合时,线圈电压=100V.

网友B:
  x5  9号线与10号线上开关不导通时,为全波整流电路通过限流电阻给线圈供电,9号10号线上方开关导通时经全波整流直接给线圈供电。电压为220V*0.9=198V。

网友C:
右边的二极管,如楼主所说,为抑制线圈上的浪涌电压;
若线圈是制动用,则串联的电阻,可改变电路的时间常数,加速制动动作(记不太准了,聊为顶帖)。

动作原理,可参见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x5  9号线与10号线上开关不导通时,为全波整流电路通过限流电阻给线圈供电,9号10号线上方开关导通时经全波整流直接给线圈供电。电压为220V*0.9=198V。

在一个周期内,左边二极管接通一次,那应该电压还是220VAC啊?  右边的二极管在负半周期导通,应该也是220VAC的电压啊?

比如在停机时,这个电路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知道某些复杂环境在一些直流类交流类接触器线圈上接二极管,这个真的没搞明白啥意思。

直流线圈断电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反向的瞬间高压,虽然很短暂,有可能损坏敏感器件,加一个二极管可以当这个高压产生时就释放掉。。。

楼主:
谢谢 通讯网  谢谢大家

现在基本上理解了。   电路接通时, 中间的二极管处于断开状态

只有左边第一个二极管有用,是一个半波整流的作用,半波整流就像WYB说的 整流后电压是前段电压的0.45倍加上二极管的压降,大概在110V左右。

在断电时,由于电机基本上属于感性负载,所以产生一个反向电动势,中间二极管接通,电阻起的是一个限流的作用。中间二极管就是一个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