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私服驱动接线怎么接啊 ?

楼主(2012-01-04):
S7200与MR-C-A私服驱动怎么接线啊?!谢谢大师了!!!

网友A:
常用的最基本的几根线,各个品牌英文缩写不一样,中文名称如下,正脉冲,正脉冲方向,负脉冲,负脉冲方向,复位,Z向脉冲,alarm,servon,主要就是这几个信号,只要你程序没有大的错误,就应该可以控制了电机转了

网友B:
SRV-ON

PULSE + 方向

CCW+CW

ALARM反馈给PLC

外部电源可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RV-ON

PULSE + 方向

CCW+CW

ALARM反馈给PLC

外部电源可选!

正解

网友D:
PLC过去两根线就可以转起来了,三菱的驱动器接线太费劲,实际接线可能要十来根

楼主:
MR-C10A的私服驱动,说明书是英文的也不懂。好像没有SRV-ON   CCW+CW就有个ALARMCH1说明,我也不懂私服,谢谢大师了

网友E:
      没有玩过MR-C-A伺服驱动, 这个要看你控制要求啦, 简单点就起停,正反四个控制,多的就用通讯控制

网友F:
MR-C-A是哪个牌子的啊

楼主:
三菱的伺服驱动器,鸟说明书是英文的,中文的残缺的,挺老的伺服电机。请大师帮忙啊

网友G(2017-08-16):
果然高手比较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