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5故障

楼主(2012-01-04):
大家好,我有一台LGig5变频器1.5KW的,显示面板无显示,换主板后有显示,请问一般是主板那部分出了问题,在就测量光耦788J发现有两个角的数据不对,用二极管档测量,是0063,测量好的板子是0.645,但拆下来后测量光耦没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有换功率板吧,开关电源好的话,那应该是主板给开关电源起振后的开关信号。

网友B:
换了主板故障排除了吗?

楼主:
换了主板就显示正常了

楼主:
黄工您好,没有换功率版,换了主板就好了,主板给开关电源的起振信号是哪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