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LX-TD张力传感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2-01-04):
我想知道三菱LX-TD张力传感器的如何接线,里面有红,黑,绿,白和一根屏蔽线,分别是用来传输什么信号的,希望有高手不吝赐教,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从图中可以看出:红色和黑色应该是电源线,所以并连

绿色和白色是信号线,所以要分别接入各自信号。

楼主:
对:时空关于具体不太清楚哦,红色为正,绿色为负,通常都是这样,白色是信号线,至于黑色可能另一种信号,你看看说明 内容的回复:

说明书的接线都是接在三菱的张力控制上的,我现在是接在西门子PLC上的,用西门子PLC做张力控制器

网友A:
你们做什么机器上用的这个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放卷用的,需要恒张力

网友C(2012-03-19):
楼主肯定不能直接接到PLC里面拉 这肯定不能实现的拉。您需要通过三菱的LM-10PD,转到PLC里面的模块。这才行的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