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CN 系列是否有全球联保?

楼主(2012-01-04):
西门子S7200-CN 系列是否有全球联保?如果选择了CN系列PLC  S7200产品,如果想获得全球联保可以有哪些方式? 多谢!

楼主:
S7-200 CN PLC 是否允许卖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使用?

网友A:
S7 200带CN是指在中国用的PLC,软件必须是STEP 7-Micro/WIN V4.0 SP3 或者更高的版本才可以配套使用。语言界面是中文. 我觉得最主要是的CN没有CE认证,不能出口到欧盟!

网友B:
应该是不可以的出口的欧盟的,

网友C:
出口的话还是建议选用200系列吧。

我做过几个要出口的客户,选用200CN后续比较麻烦。

网友D:
不太可能,

网友E:
一句话:没有全球联保。

S7-200 CN 系列产品在中国制造,只限于在中国销售和使用。出口设备请使用 SIMATIC S7-200 系列产品。

楼主:
答复的请准确落实,否则会引起很多误解。

 S7-200 CN  具有CE 认证的,中国制造,不允许直接销售到国外,但是是可以配套到任何认可CE 认证的国家的。   只是不具有全球联保,需联保要到国内保修。

 感谢西门子产品部门的领导 的正确答复。

楼主:
答复的请准确落实,否则会引起很多误解。

 S7-200 CN  具有CE 认证的,中国制造,但是是可以配套到任何认可CE 认证的国家的。   只是不具有全球联保,需联保要到国内保修。

 感谢西门子产品部门的领导 的正确答复。

楼主:
答复的请准确落实,否则会引起很多误解。

 S7-200 CN  具有CE 认证的,中国制造,但是是可以配套使用到任何认可CE 认证的国家的。   只是不具有全球联保,需联保要到国内保修。

 感谢西门子产品部门的领导 的正确答复。

网友F:
系门子电话:4008104288

网友G:
都卖不出中国去,当然就更别提全球联保了,呵呵

楼主(2012-02-28):
已经找到答案了,谢谢大家。

S7-200 CN 具有CE 认证的,中国制造,但是是可以配套使用到任何认可CE 认证的国家的。 只是不具有全球联保,需联保要到国内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