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信号灯

楼主(2012-01-05):
大家好:

现在我需要在国内找一个380V的闪光信号灯,装在电柜顶部,关门灯灭,开门灯闪,有一个限位。

不知道国内有没有类似的产品呢,如有请帮忙。

如图:电柜顶部的闪光信号灯,也是警示灯

网友A:
为什么用380的? 我感觉24的最好,如果你电柜没有24电源那就220的。随便买一个 然后配一个限位开关串联一起就行。

网友B:
这样的限位见过,但是不是控制闪光灯的,而是保护回路的,论坛很强大,相信有人知道的!

网友A:
保护回路一样的道理, 我给你说清楚

这个完全可以自己做的。简单实在快捷。

报警灯跟普通灯一样都是通电它就闪烁,所以你给他串一个开关就可以控制它。

因为你是电柜所以我觉得你最好是别用380V的我看你里面有PLC 必然就有24V 的电源,实在不行220总是有。380的就别去用了

至于24或者220的直接百度或者当地的五金店随便买一个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380的? 我感觉24的最好,如果你电柜没有24电源那就220的。随便买一个 然后配一个限位开关串联一起就行。

网友D:
楼主是不是要做报警装置啊,门关上灯灭,门打开灯闪烁,是想警示此处有高压,或者比较危险,非专业人员不的靠近,还是有其他意义,如果是这样建议就不要用380的了胎危险,24和220 就可以了,

楼主说的这个功能很容易实现,希望楼主能说清楚,此灯,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和功能

网友E:
买一个闪光灯,再买个门限位开关,配起来就行

楼主:
5楼说的对,这个闪光信号灯指示提示此处有高压,柜子本身有高压,就是一个闪光提示装置,不构成任何回路。

这个国外设计的图纸,我需要用国产廉价的闪光器去替代它,图片中的那个闪光器一个900多RMB,实在是太贵了,

所以想从国内找一个相类似的闪光警示灯。

多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你真能忽悠,不构成任何回路。 不构成回路电器会工作!算了 不打算要你的5分了!不在做解释了

网友F:
卖玩具店里有很多种警报灯,很便宜,不过大多是需要安装电池。估计你这个安装电池也可以。一年下来用不了几次?

网友G:
国内产品肯定有,你看看天逸的。

网友H:
同意1楼的,为什么非得380v呢,市面上24或220的现存的,多了去了

网友I:
在柜体上面的最好用24V,36V,或者220V也行;国产的应该是有的!可以到网上找一下!!

网友J:
建议不用380V的

网友K:
问题关键不在这个闪光灯的电压是多少V,估计楼主所说的380V是根据原先图纸设计或者其旁边排气散热扇的电压而选定的,作为一个警示作用的闪光灯电压不是考虑的重点,这个电压只要取源方便,最好不需要任何转换即可,闪光灯的质量是主要的,如果用不住,那么以后灯坏了就起不到警示作用了。这个如果找不到质量合适的也可以使用个红色的指示灯,再加声音报警,提示操作者主意。偶感觉长明灯要好于闪光灯的寿命,至于长明灯这个很成熟,市场上很多。

网友L(2026-03-07):
看看九家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