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压机的联控问题

楼主(2012-01-05):
   现有两台空压机,如何做一个控制平台,让两台空压机同时加载同时卸载??????求高手给个方案

网友A:
看看腾控的PLC能否实现

何谓加载同时卸载

要求时间到什么样的水平?

网友B:
你首先把空压机有哪些控制l

描述清楚??

网友C:
用两台空压机的一个控制器控制两台空压机,注意压力传感器的取样点位置和输出接线必须一致。

网友D:
为啥要两台空压机同时加载同时卸载----

这样对电源冲击很大呀 (如果是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