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跳闸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2-01-05):
求助ABB塑壳断路器跳闸,找不到原因,求助高手~~

问题描述,负载是电动汽车充电站。

从变压器出来有一台3200A框架开关,下一级就是塑壳5个630A开关,在下一级是大概8个125A的开关,每个125A的开关带5个25A的微断。负载是公交汽车充电装置。

现在就是630A的开关经常跳闸,不一定是哪一个开关,跳过5---6次了,产品是ABB的T塑壳。电子脱扣器,而125A和25A的是热磁脱扣器。

分析肯定不是短路的原因,要是短路的话应该25A的微断先跳闸,不应该630A的跳闸。

问一下高手,是什么原因导致开关跳闸,

补充:630A的整定脱扣值是过载一倍的即630A,瞬间短路是额定电流的5.5倍,即630乘以5.5;线缆压接无松动迹象。

网友A:
630整定电流多少?脱扣电流值多少?线缆压接是否牢固?

楼主:
630A的整定脱扣值是过载一倍的即630A,瞬间短路是额定电流的5.5倍,即630乘以5.5;线缆压接无松动迹象。

楼主:
对:HOTEAM 关于

630整定电流多少?脱扣电流值多少?线缆压接是否牢固?

内容的回复:

630A的整定脱扣值是过载一倍的即630A,瞬间短路是额定电流的5.5倍,即630乘以5.5;线缆压接无松动迹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630A的整定脱扣值是过载一倍的即630A,瞬间短路是额定电流的5.5倍,即630乘以5.5;线缆压接无松动迹象。

主要原因是充电器的谐波含量较大,尖峰脉冲把断路器给顶掉了,

用表量下电流大小,然后把“瞬时短路电流”的设定值调到最大。实在不行就只能加滤波装置鸟

网友B:
发表一下个人看法:1、可能断路器本身故障,由于环境或使用年限等问题

                           2、如果630A的开关下所带负载不是满载而跳闸,空开的额定电流还是很大的,过载能力很强的,一般的情况是不会过载的,所以跳闸可能由短路引起

                           3、过载的跳闸是有规律的,一般会周期性的跳闸,达到一定的时间才跳。

断路器跳闸基本就是短路、过载、本身故障等原因,根据你的叙述短路跳闸的可能性较小,因过载或断路器本身问题跳闸的原因很大。

另外如是短路引起的初步判断,短路点在125A断路器上方,因为故障时630断路器直接跳闸

建议楼主仔细检查

楼主:
对:今生缘关于发表一下个人看法:1、可能断路器本身故障,由于环境或使用年限等问题                           2、如果630A的开关下所带负载不是满载而跳闸,空开的额定电流还是很大的,过载能力很强的,一般的情况是不会过载的,所以跳闸可能由短路引起                           3、过载的跳闸是有规律的,一般会周期性的跳闸,达到一定的时间才跳。断路器跳闸基本就是短路、过载、本身故障等原因,根据你的叙述短路跳闸的可能性较小,因过载或断路器本身问题跳闸的原因很大。另外如是短路引起的初步判断,短路点在125A断路器上方,因为故障时630断路器直接跳闸建议楼主仔细检查内容的回复:

你好:感谢你的回答:

断路器是新的,用了半年了,刚用时就跳闸,要是断路器坏的话不可能5--6个都坏了。ABB的质量不会这么差的。

     过载是不可能的,根本不会过载, 要是说125A上方短路这个就更不可能了,不可能5--6个都短路吧

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对:HOTEAM关于引用 hu413403359 的回复内容:630A的整定脱扣值是过载一倍的即630A,瞬间短路是额定电流的5.5倍,即630乘以5.5;线缆压接无松动迹象。

 主要原因是充电器的谐波含量较大,尖峰脉冲把断路器给顶掉了,用表量下电流大小,然后把“瞬时短路电流”的设定值调到最大。实在不行就只能加滤波装置鸟 内容的回复:

你好:请问这个谐波含量怎样测量呢?这个尖峰脉冲可以测量吗?

我的QQ:413403359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这个谐波含量怎样测量呢?这个尖峰脉冲可以测量吗?我的QQ:413403359

用一般的示波器可以查看波形。好点的示波器能分析谐波含量

一般充电站电网的谐波含量都比较高,后果就是断路器误动作,变压器、线缆发热严重,进而造成的利用率降低。

网友C:
电子脱扣器易受干扰 电源设备有潜在的故障

网友D:
“分析肯定不是短路的原因,要是短路的话应该25A的微断先跳闸,不应该630A的跳闸。”

1、你仔细观察跳闸的断路器进出线又没有发热;

2、如果发热,那就是进出线接触不良造成的,可以紧固进出端子螺丝!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分析肯定不是短路的原因,要是短路的话应该25A的微断先跳闸,不应该630A的跳闸。” 1、你仔细观察跳闸的断路器进出线又没有发热;2、如果发热,那就是进出线接触不良造成的,可以紧固进出端子螺丝!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答,接触不好不会的,都检查过了。

网友E:
要不重新换一个断路器看看

网友D:
1、再看看该断路器傍边有没有发热的元件;

2、再看看该断路器相关参数调整、整定的旋钮等是否在正确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的回答,有5--6个开关跳闸,而且不是同一个开关。也不再同一时间,具体时间不清楚。要是开关有问题的,不会5-6个都有问题呀。

网友A:
还是建议楼主测谐波,治理谐波

把谐波问题处理完,啥事也就没有了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1、再看看该断路器傍边有没有发热的元件;2、再看看该断路器相关参数调整、整定的旋钮等是否在正确位置!?内容的回复:

你好:630A的开关整定值:过载一倍的(1*630),瞬间短路5.5倍的(5.5*630),

        125A的开关整定值是固定的,短路10倍(125*125).

        25A的就是微断了。

       没有什么发热元件,都是抽屉柜,我现在怀疑是谐波造成的开关误跳闸。

网友G:
脱口线圈的电源从哪接的?

网友H:
到底搞好没,求正解,怨哪

网友C:
 电源部分存在潜在故障 故障不在负载 不在断路器 而在电源部分

网友I:
个人感觉也是电源的电磁干扰问题。电子脱扣器就是容易受到干扰的,尤其下面连的是充电器等装置。同意HOTEAM的观点,如果你这边没有办法测量可以找充电器的供应商提供他们的测试结果给你们参考。并机的情况会比单机恶劣很多。

网友J:
这种现象不像短路及过载引起的,应该考虑是因为电源受到了污染,电磁干扰引起的跳闸,加一个滤波器会解决问题。

网友B: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你的这个问题与我的一个问题类似,建议楼主看看

断路器为什么会跳闸?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201/2012010518352500001-1.shtml

网友K:
遇到类似问题的路过。这边接的是厂房顶灯。一直没解决。

顶一个先

网友L:
请将断路器型号贴出来,可能是型号选择错误。因为一般快速充电器电流由可控硅控制,放空的电瓶充电开始会有很大的瞬时电流产生,电子脱扣器可能误操作。充电器最好不要使用电子脱扣器,断路器只要有机械过载、短路保护即可。

网友M(2012-02-07):
关注中,找到原因后请回来公布答案!

网友N(2012-05-18):
对:hu413403359关于回复内容:对:今生缘关于发表一下个人看法:1、可能断路器本身故障,由于环境或使用年限等问题                           2、如果630A的开关下所带负载不是满载而跳闸,空开的额定电流还是很大的,过载能力很强的,一般的情况是不会过载的,所以跳闸可能由短路引起                           3、过载的跳闸是有规律的,一般会周期性的跳闸,达到一定的时间才跳。断路器跳闸基本就是短路、过载、本身故障等原因,根据你的叙述短路跳闸的可能性较小,因过载或断路器本身问题跳闸的原因很大。另外如是短路引起的初步判断,短路点在125A断路器上方,因为故障时630断路器直接跳闸建议楼主仔细检查内容的回复:你好:感谢你的回答:断路器是新的,用了半年了,刚用时就跳闸,要是断路器坏的话不可能5--6个都坏了。ABB的质量不会这么差的。     过载是不可能的,根本不会过载, 要是说125A上方短路这个就更不可能了,不可能5--6个都短路吧感谢你的回答!内容的回复:

建议换个型号试试吧。很可能电子脱扣器的保护曲线不同。也有可能是电磁干扰所致。我们以前用的施耐德的空开。电流很小也会跳闸。400安的。有好几个呢。换了型号。OK.

网友O:
学习了,各位都是高手

网友P(2012-06-24):
引用 网友C:
电子脱扣器易受干扰 电源设备有潜在的故障

网友Q: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一台ABB-Emax型800A的断路器无规律跳闸,负载是SIEMENS的整流柜,整流柜带变频装置。常见原因都已排除,找不到故障原因,我也倾向于是变频整流装置产生的谐波造成的问题,但是没有测量手段。如果是谐波造成该如何解决?

网友R:
5个630A的下级是8个125A的,这里是怎么分配的?是并联运行的?8*125=1000接到哪个630A的开关受得了?

网友S:
电压畸变,发热跳掉了。

网友T(2012-11-22):
电子脱扣器的断路器无故跳闸多半是因为谐波过多的问题,再加上本身是电动车充电用的,谐波量更大,换成热磁脱扣器就可以了,或者加一个滤波器。

网友U:
有些问题查来查去反而让自己晕了头有没有联系开关柜的生产厂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