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超程问题

楼主(2012-01-05):
步进马达带动丝杆不用超程感应器而用程序限制超程

程序该怎么编写 我用的是OMRON  CP1H的PLC

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
各位有什么建议可以说说

网友A:
需要设定原点,设定最大累计脉冲,作为限制超程!!

具体怎么编写,, 建议你自己先写,上传,大家看看

各抒己见,共同提高!

网友B:
我们这边有个群你要是愿意要是想加你就发站内消息吧。不打算用限位 就用脉冲限制了。不过肯定会有偏移的或多或少。

网友C:
很高兴能帮助你,我只能给你提供工控交流群;

 工控技术交流一群           113168951

 工控技术交流二群           82348358

楼主:
用脉冲限制我用过

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每次开机都要回原点后才能手动如果不会原点限位就起不到作用

网友D:
每次开机你找原点,是不行的啊,是要有基准点的!

楼主:
对:bhdxzgp关于每次开机你找原点,是不行的啊,是要有基准点的! 内容的回复:

原点感应器是有的

网友E(2016-05-12):
每次上电必须要有基准点,否则没法实现,不够伺服电机可以,接一个力矩反馈信号作为超程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