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采样 ,检索方式问题求助

楼主(2012-01-05):
数据采样,有INDEX 字段,现在想通过项目选定来检索到INDEX对应的数据,并显示到历史数据显示元件上。
可以通过时间检索,但是如何通过项目编号INDEX检索呢?

楼主:
还有关于U盘状态问题,系统寄存器没有指示U盘已识别状态。

楼主:
插入U盘后,弹出菜单能否自行汉化,Bootloader 引导界面图片能否自行替换。

网友A:
你说了半天,还不知道 你的软硬件平台是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