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两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的同步运行

楼主(2012-01-05):
请教高手:有一台食品设备,主变频器控制一台20马力电机转动圆盘,辅助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带动与圆盘同步的网带(2马力),两台电机协同运行。 调整一台电机的速度,另一台同步调整。后来变频器故障更换后,两台电机便无法同步调整。请教高手,如何再恢复以前的状态。变频器是:AB1336PLUS II

网友A:
能详细的说说原来的协同控制是怎么做的吗?如果是主从控制的话,你换新的变频器有没有作相应的参数设置,如果不是,你的机械设计就是同频率的情况下,二者同步,那么一个频率信号同时给这两个变频器,电机输入转速变了吗?还有你更换的变频器是和旧的相同吗?

网友B(2012-02-10):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的说说原来的协同控制是怎么做的吗?如果是主从控制的话,你换新的变频器有没有作相应的参数设置,如果不是,你的机械设计就是同频率的情况下,二者同步,那么一个频率信号同时给这两个变频器,电机输入转速变了吗?还有你更换的变频器是和旧的相同吗?
看清楚
变频器是:AB1336PLUS 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