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和60hz对交流接触器的影响

楼主(2012-01-05):
50hz和60hz对交流接触器的影响。有新的交流接触器(LCE1-M5N施耐德)只支持50HZ,出口到日本的话有没有影响

网友A:
1、有交流电磁结构的设备,电源电压与频率同时正比增大或减小,这样设备的额定功率也会同时增大或减小;

2、50hz和60hz对交流接触器的影响是,额定频率50HZ的设备用60HZ的交流电(额定电压不变),性能会变得更好;

网友A:
3、50hz和60hz对交流接触器的影响是,额定频率60HZ的设备用50HZ的交流电(额定电压不变),性能会变差,铁芯温升会提高;

网友B:
国产大多数接触器都写50/60HZ,所以影响不大。

网友C:
中小型接触器没有影响,大型接触器是有影响的(200A以上)50HZ的用到60HZ上可能会引起颤动,流过线圈的电流减小了会显得吸力不够。造成触点容易损坏寿命减少。不管哪种型号60HZ用到50HZ上线圈发烫很容易造成烧坏线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国产大多数接触器都写50/60HZ,所以影响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0HZ的用到60HZ上可能会引起颤动,流过线圈的电流减小了会显得吸力不够。……

1、50HZ的用到60HZ,额定电压不变,使用性能高于50HZ运行;

2、50HZ的用到60HZ,额定电压正比提高,额定功率比50HZ运行正比增大。

网友E:
其实日本也有50HZ的交流电,不管有无影响,对于日本人的严谨最好还是使用50HZ/60HZ通用的产品,否则以后会有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