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2-01-05):
三菱PLC特殊继电器

M8000

M8002

M8014

M8034

分别对应松下PLC的哪些特殊继电器啊?

好心人帮帮忙吧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我没有名白

网友B:
M8000          RUN监控(a触点)            M8001           RUN监控(b触点)

M8002          初始脉冲(a触点)             M8003          初始脉冲(b触点)

M8014          震荡周期1分钟

M8034          禁止所有输出

松下如下:

3-4 特殊内部继电器表

位地址

名称

功能说明

R9000

自诊断错误标志继电器

自诊断错误发生时:ON

自诊断正常时:OFF

自诊断出的错误类型代码存于DT9000

R9005

电池错误标志继电器

(实时型)

检测出电池异常时瞬间接通

R9006

电池错误标志继电器

(保持型)

检测出电池异常时接通并保持其状态

R9007

操作错误标志继电器

(保持型)

检测出操作错误时接通,并保持其状态,操作错误的地址存在DT9017

R9008

操作错误标志继电器

(实时型)

检测出操作错误时瞬间接通,操作错误的最终地址存在DT9018

R9009

进位标志继电器

当运算有进位时瞬间接通或由移位指令设定

R900A

S1>S2标志继电器

在数据比较指令F60/F61中当S1>S2时瞬间接通

R900B

S1=S2标志继电器

在数据比较指令F60/F61中当S1=S2时瞬间接通

R900C

S1<S2标志继电器

在数据比较指令F60/F61中当S1<S2时瞬间接通

R900E

RS422错误标志继电器

异常时为ON

R900F

扫描周期常数异常标志继电器

异常时为ON

R9010

常闭继电器

R9011

常开继电器

R9012

扫描脉冲继电器

每次扫描交替ON—OFF

R9013

运行初始闭合继电器(常用作程序的初始化接点)

R9014

运行初始断开继电器

R9015

步进开始闭合继电器

仅在开始执行步进指令(SSTP)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内闭合,其余时间均断开

R9018

0.01s时钟脉冲继电器

占空比11

R9019

0.02s时钟脉冲继电器

占空比11

R901A

0.1s时钟脉冲继电器

占空比11

R901B

0.2s时钟脉冲继电器

占空比11

R901C

1s时钟脉冲继电器

占空比11

R901D

2s时钟脉冲继电器

占空比11

R901E

1min时钟脉冲继电器

占空比11

R9020

RUN模式标志

PLCRUN模式时闭合

PLCPROG模式时断开

R9026

信息显示标志

执行信息显示指令时闭合

R9027

遥控模式标志

PLC方式选择开关置于“REMOTE”时闭合

R9029

强制标志

在强制I/O点通/断操作期间闭合

R902A

外部中断许可标志

允许外部中断时闭合

R902B

中断异常标志

当中断发生异常时闭合

R9036

I/O链接错误标志

当发生I/O链接错误时闭合

R903A

高速计数器控制标志

当高速计数器被F162F163F164F165指令控制时闭合

R903B

凸轮控制标志

当执行凸轮控制指令F165时闭合

说明:

1.       电池异常保持继电器需在切断电源或初始化时才能复位。

2.       表中时序图的高电平表示PLC“RUN”或继电器的“ON”状态。

由表3-4我们清楚地理解了所谓特殊继电器的含义。特殊数据寄存器DT9000DT9069,也都是为特殊的目的而配置的,其中数据均有特殊含义。特殊数据寄存器表如表3-5所示。

3-5  FP1-C40特殊数据寄存器表

DT9000

自诊断错误码

寄存器

存放自诊断错误码

DT9014

辅助寄存器

(存放溢出位)

执行F105F106指令时,存放溢出位

DT9015

运算用辅助寄存器

(存放除法余数)

16位除法时,存放余数

32位除法时,存放余数的低16

DT9016

运算用辅助寄存器

(存放除法余数)

32位除法时,存放余数的高16

DT9017

操作错误地址寄存器

(保持)

检测出操作错误时,存放最后的操作错误地址

DT9018

操作错误地址寄存器

(非保持)

检测出操作错误时,存放最后的操作错误地址

DT9019

2.5ms环行计数器

DT9019中数据每2.5ms增加“1”,通过计算其时间差可确定某一过程的经过时间

DT9022

扫描时间的现在值寄存器

存储扫描时间的现在值

DT9023

扫描时间的最小值寄存器

存储扫描时间的最小值

DT9024

扫描时间的最大值寄存器

存储扫描时间的最大值

DT9025

中断允许标志寄存器

存储中断屏蔽状态,由指令ICTL设定

不允许中断:值为“0”

允许中断:值为“1”

DT9027

定时中断的中断间隔时间

寄存器

存储中断间隔时间由ICTL指令设定

禁止:“0”

Kn:(K1K3000×10ms

DT9030

信息0

当执行信息显示指令F149时,指定信息的内容分别存于DT9030DT9035.

DT9031

信息1

DT9032

信息2

DT9033

信息3

DT9034

信息4

DT9035

信息5

DT9037

查找指令用寄存器1

执行数据查找指令F96时,与查找数据内容相同数据的个数存放在DT9037.

DT9038

查找指令用寄存器2

执行F96时,最先符合查找内容的数据相对地址存放在DT9038.

DT9040

手动拨盘寄存器V0

手动可调电位器的值(V0V3)分别以数值(0255)形式存放于DT9040T9043中,以便作为PLC的外部数据输入

DT9041

手动拨盘寄存器V1

DT9042

手动拨盘寄存器V2

DT9043

手动拨盘寄存器V3

DT9044

高速计数器经过值寄存器(低16位)

存储高速计数器的经过值

DT9045

高速计数器经过值寄存器(高16位)

DT9046

高速计数器预置值寄存器(低16位)

存储高速计数器的预置值

DT9047

高速计数器预置值寄存器(高16位)

DT9052

高速计数器控制寄存器

存储高速计数器软复位或计数禁止控制码

DT9060

步进过程监视寄存器

(过程号015

用于监视步进过程的执行情况。数据寄存器的每一位代表一个步进过程,并定义

过程执行:“1”

过程不执行:“0”

如:DT90601号位置“1”

表示1号步进过程在执行

DT9061中的0号位置“1”

表示16号步进过程在执行.

DT9061

步进过程监视寄存器

(过程号1631

DT9062

步进过程监视寄存器

(过程号3247

DT9063

步进过程监视寄存器

(过程号4863

DT9064

步进过程监视寄存器

(过程号6479

DT9065

步进过程监视寄存器

(过程号8095

DT9066

步进过程监视寄存器

(过程号96111

DT9067

步进过程监视寄存器

(过程号112127

网友C:
楼上已经很详细了,楼主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  楼主的意思我没有名白

M8000是常ON继电器,松下的常ON继电器是R9010,

我想这样给对应起来的

网友D:
M8000          RUN监控(a触点)

M8001       RUN监控(b触点)

M8002          初始脉冲(a触点)

M8003          初始脉冲(b触点)

M8014          震荡周期1分钟

M8034          禁止所有输出

网友D:
下面是三菱文档手册中的截图;

网友D:
再传送一个啊!!!!!!!!!!!!!!!!

网友D:
g还有好多这样的特殊寄存器;你多看一下手册吧!

网友E:
2楼介绍的已经非常详细了。

网友F:
哪位大虾有能打开fp-xc40rt0a的程序的编程软件啊?能给俺发一份不,bojinpeng0903@126.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意思我没有名白

他问的是松下PLC的特殊寄存器解释!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