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冒烟

楼主(2012-01-05):
德力西380v,11kw变频器,电源线是三相四线380V,通过63A断路器连接变频器,变频器的R、S、T接三根火线,N-接零线。接好后通电断路器冒烟,变频器也冒烟。N-上写着禁止接地,但我接的是零线啊,那位大侠帮看看。

网友A:
N你接零线不冒烟才怪。

N是直流母线负极,是绝对不能接零线和地线的,否则直接炸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你接零线不冒烟才怪。N是直流母线负极,是绝对不能接零线和地线的,否则直接炸模块。

1、楼主以为N-是交流电源的工作零线,为什么不好好看看说明书;

2、变频器只有三根相线进R、S、T;

网友C:
三相的变频器要接零线吗?

网友D:
幸好没伤到人!

网友E:
经验主义害人啊!变频器上P,N,是POSITIVE,NEGATIVE的缩写,即直流母线正负极,N不是零。说明书不看,还很自信接完线直接上电。幸运人没事吧!

网友F:
             电工啊,警惕啊

网友G:
经验主义害死人呀     变频器的N不是零也不是地

网友H:
N不能接零线,好像空着就行。

网友I:
变频器只有三根进线,和一根地线接在机壳上,如果不确定哪个是地线端子,用表测量一下,和机壳通的就是,不能只看字母标示的,不同的变频器标示也不尽相同,最好量一下,三相变频器没有接零线的。

网友J:
变频器只接三根火线(A\B\C)

网友K:
还好 每出大事  只是冒烟了

网友L:
为什么楼主不在求助帖那边打钩呢?

网友M:
三相变频器不接零线???TN系统怎么实现?变频器的外壳必须接零!!!谁家变频器N是直流母线?请列举品牌,防止我们以后再犯类似错误。

网友M:
不仅仅变频器的外壳要接零,所以用电设备的导电外壳都必须接零(PE或PEN)保护,因为我们的低压供电多数是TN系统,工业用电没有采用TT系统的。即使是TT系统,外壳也要接地线保护。

网友E:
引用 网友M:
三相变频器不接零线???TN系统怎么实现?变频器的外壳必须接零!!!谁家变频器N是直流母线?请列举品牌,防止我们以后再犯类似错误。

直流母线多数都是标+/-,DC+/DC-,标P/N的确实少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M:
三相变频器不接零线???TN系统怎么实现?变频器的外壳必须接零!!!谁家变频器N是直流母线?请列举品牌,防止我们以后再犯类似错误。

富士、安川等日系品牌的都是以P和N来标示正负极的,国产的大多是以+和-来标示

网友M:
引用 网友N:
网友M 的回复内容:三相变频器不接零线???TN系统怎么实现?变频器的外壳必须接零!!!谁家变频器N是直流母线?请列举品牌,防止我们以后再犯类似错误。 富士、安川等日系品牌的都是以P和N来标示正负极的,国产的大多是以+和-来标示

知道了

网友O:
N是变频器直流母排的一端

网友P:
引用 网友A:
N你接零线不冒烟才怪。N是直流母线负极,是绝对不能接零线和地线的,否则直接炸模块。

网友P:
一般变频器接线原理图一般的变频器只要接以下就可以基本工作了,不需要接零线的

网友Q:
N你接零线不冒烟才怪。有没有起烟的图片呀

网友R:
NN是变频器直流母排的一端 ,是不需要接的,只要把3相线接进去,接地是需要单独接地。要好好看看说明书,这个很危险。

网友S:
就是不接,空着就行,我们厂里都没接,不过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今天学习了

网友T:
接线接错了!这样接线很危险的!在接变频器之前必须先看说明书,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

网友U:
空着就可以了

网友V:
教训呀,有借鉴价值,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