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 高手有偿改设备程序

楼主(2012-01-05):
问题描述:我公司有一台旧设备,使用时间10年,目前用的是C++的程序,我司想把它改成 siemense PLC S7或者AB,请高手邮件联系我!并提供联系电话,我会尽快给予答复!时间可以是周末业余时间最好上班时间,看设备后估价!有做DOS C++的工控机的高手也可以!联系方式:zjuyxq@163.com

设备的操作过程简单描述如下:

1. 用LVDT测量两边工件的深度,

2.然后根据测量的数值相加后得出间隙,根据间隙值算出需要加多少片垫片,垫片厚度一定为0.05mm。

3. 加了垫片后设备需重新测量,如不正确,提示目前的间隙并提示增加或减小多少垫片,如正确进入下一程序用BOSCH枪拧紧两个螺钉。

估价需包括更换PLC的价格和更换相应硬件的价格服务费等!

网友A:
先看看 目前的配置情况吧 QQ343410332

网友B:
你们是哪里的????呵呵呵,做垫片检测我前两天有个客户要求,目的完全一致,呵呵呵,你们是不是就是一家???我有现成方案。。。呵呵

是不是你??兜个圈子干什么???呵呵呵,13730920629

楼主:
问题补充,我是上海嘉定的,我第一次发,上面的仁兄应该不是一家!

网友C:
      问题补充:地点上海嘉定! 我就在上海嘉定,有空联系,给个电话吧

网友D:
联系我,我给你做方案!

网友E:
哈哈···没想到工控网也有接单专版

网友C:
邮件已发到你邮箱,C++的不明白,只会PLC与工控机,我也在嘉定工作,可去看现场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