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C8051单片机推挽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2-01-05):
C8051系列单片机的推挽输出,和TTL电路的图腾柱输出一样吗?不一样的话,有啥区别?

网友A:
推挽驱动能力强,去bbs.21ic.com人气旺得多

网友B:
嵌入式培训系统中数据采集所使用的传感器为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需要分别采集三相的电压和电流,共需要六路输入。80C196KC内有一个逐次逼近型的A/D转换器,共有8个输入通道。其输入引脚ACH0~ACH7与P0.0~P0.7共享。内部的A/D转换器8 b/10 b可调,自带采样、保持电路,这样减少了外围电路,也减少了干扰和干扰源,增加了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性,并且减少了控制板的尺寸。在本系统中采用10 b转换方式。单片机学习
  为了保护A/D转换器,增加可靠性,在A/D通道的输入端,可采用输入接口电路。
  其中2个二极管D1和D2起过载保护作用,当输入电压高于VREF+0.7 V左右时,D1导通,输入电平被箝位在VREF+0.7 V的水平上;当输入电压低于-0.7 V的水平上。这种过载往往是尖峰干扰,持续时间很短。MCS-96的技术条件规定模拟输入端对模拟地ANGND的电压不能低于-0.3 V,这一点可靠输入端的低通滤波器R4和C1来保证。图中此滤波器的时间常数τ=R4C1=270×0.01=2.7μs,若以-0.7 V作为此滤波器的阶跃输入,则此滤波器输出端(即80C196KC的模拟信号输入端)达到-0.3 V的电平需耗时:
  t=-τln(1-0.3/0.7)=1.15μs
而通常这类尖峰噪声的峰值持续时间远小于上述时间,因此,这一输入电路可有效地起到过载保护作用。

资料来源:单片机培训 http://www.itpeixun.net/danpianji-peixu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