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怎么与电脑连接

楼主(2012-01-05):
现场流量计,临时使用,但需要监控,怎么使之在电脑上显示

网友A:
组态  组态 还是组态

网友B:
买个模拟采集卡,组态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除了组态,还是组态

还有个办法 就是买一个巡检仪 单通道的就好,接入流量计的电流信号,设定好参数,就能在在巡检仪上显示了

网友D:
485走MODBUS吧?

网友E:
主要不知先前的控制系统的类型和规模,偶想如果先前有控制系统的话,模拟量剩个通道应该是有的。

网友F:
       看是那种流量计了,如果流量计有RS232接口,可通过VB/VC++编程实现流量计与PC机的通讯,

监控界面就交给VB/VC++编程来实现吧,VB语言非常适合界面开发,而且容易上手。

网友G:
最快的方式是用组态软件;连接就可以;主要还是看其支持什么通信方式啊!

网友E:
要想在电脑上现实必须需要安装通讯形式的软件,接受处理后在经过软件才能够读取现实,这个软件价格不菲,加上硬件及驱动,还不如用个平常的数显表简单省事省钱。

网友H:
这个课题没做过,有难度。请楼主做完后,上传吧,谢谢

网友I:
挂上总线之类,然后组态读数据

网友J:
搞个单片机采样的然后与计算机RS232通讯就可以了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K:
接PLC模拟量输入端,有串口可以接电脑串口。

网友L:
什么组态,瞎扯,当然组态是行,组态不要钱啊,楼主你看下你买来的流量计有带通讯的吗?RS485和232都行MODBUS也行 ,这样就可以连接电脑,不要听他们说什么组态,组态是建议你去买个PLC编程,那个是一笔不菲的费用啊,

网友M(2012-02-22):
程序段温度控制器,多回路巡检仪 无纸记录仪,流量积算仪,涡轮流量计,涡轮流量计,电磁流量计 直(交)流电流表 直(交)流电压表,三相电量表,压力表,液位表,温湿度表,流量显示仪表,温度变送器等传感器,固态继电器,调压器,断线报警器,温差控制器,导轨式PID控制模块,6通道PID温度控制器,三相SCR电力调节器,计数器.转速表.长度表 ,可编程控制器 压力变送器,大屏幕显示器,远传压力显示仪表,温度变送模块,液位变送器,液位压力变送器,液位计

唐小姐/13590270652 QQ: 67949972 tjx1618@126.com

有需要请联系!

网友N:
用RS485转232就有USB接口的

楼主(2012-06-30):
六楼的办法很简单,谢谢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