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品牌变频器能做到同步吗?

楼主(2012-01-05):
现有一设备需要改造,主机是用三垦的变频器,前牵引采用欧瑞的变频器,要让他们达到同步,不知能否达到同步的要求,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如果容量大小相等,参数设置一致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做到频率一致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做到相位一致就有些难度了,除非两种变频器都兼容同步卡。

不知道楼主的这个同步指的是频率同步还是相位同步。

网友C:
可以。解决同步问题,要明确几个问题:以谁为基准同步,同步的要求如何,动态跟踪问题。以本题为例,如果主机三肯变频器为主传动,前前牵引是欧瑞变频器,前牵引要与主传动同步,中间肯定应该有一个速差检测部件,假设是位于两段之间的一个浮辊(DANCE ROLL)带动一个电位器。

好了,这就具备基本同步的条件。但是在同步电路的设计,首先要保证在整个运行高速和低速的阶段,线速度基本一致,比如差别不超过20%。你差别几倍肯定不行,要重新选择电机和进行机械设计。

最简单做法可以如下处理:

1、电位器设定主传动变频器频率;

2、主传动模拟输出作为前牵引的主设定;

3、浮辊电位器作为前牵引的第二设定,注意极性应该与工艺要求一致;

4、进行变频器参数精调,保证在全速度端、加减速都能保证同步。

同步问题与变频器功率没有关系,这个属于传动机械设计应该考虑的问题。

网友D:
差不多,可以调整增益达到控制目的

网友E:
“主机是用三垦的变频器,前牵引采用欧瑞的变频器,要让他们达到同步,不知能否达到同步的要求,”

1、两个独立控制的变频器,要实现运动部件的同步运动,是不具备条件的;

2、一个变频一个伺服的独立控制,要实现运动部件的同步运动,也是不具备条件的;

3、只有两个独立控制的伺服,实现运动部件的同步运动,才是具备条件的。

网友E:
4、因为实现同步运动,必须实现速度、位移、位置的控制才行,缺一不可,只有伺服控制才可能实现同步;

网友E:
5、楼主的问题答案是,同样品牌的两个变频器也难以实现同步运动;

6、看见机器人跳舞了吧,必须都是伺服才行;

网友C:
楼主,甭信刘兄的,他忽悠你,把我的意见吃透保准行,我天天和同步打交道,同步问题本质就时速度的比例分配问题。速度设定来源一致,机械变比一定,这样的方程怎么会没有解呢?

网友F:
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讨论牌子问题,如果想同步,用主从控制就好,问题是二者同频率的情况下,由于机械问题,要增加一个补偿装置,这个可以用同步控制器来做,也可以在从机的变频器参数设置,输出频率增益补偿,如果同不是严格要求的可以这样做,如果严格要求同步,从机应该用伺服,控制更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