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配电箱表面处理

楼主(2012-01-05):
配电箱表面处理方法有哪些?最常用的有哪些?希望大家举例出来

网友A:
楼主配电箱表面处理是什么意思啊?不明白

楼主:
      比如 喷塑处理

网友B:
喷塑是一定的,还有的先镀锌再喷塑。

网友C:
1.电镀表面处理法。

2.纳米镜面喷镀技术:采用专用设备和先进的材料,应用化学原理通过直接喷涂的方式使被涂物体表面呈现金、银、铬及各种彩色(红黄紫绿蓝)等各种镜面高光效果。
3.除油、除锈、磷化处理、喷粉烘烤或喷塑的处理。

4.酸洗、喷漆。

网友D:
1、喷涂前进行表面处理、钢材无凹坑、夹层,边沿无毛刺,焊接接头、咬边、凸出处要打磨光滑,钢材表面无锈蚀、酸、碱、油脂等污物。
2、结构件表面喷砂除锈等级应达到Sa2.5级,其它部件表面除锈等级必须达到Sa2级或St3级。
3、油漆干透后漆膜应牢固地粘附在涂面上,不得有发粘、脆裂、脱皮、皱皮、气泡、班痕及粘附颗粒杂质等缺陷,外观漆膜应均匀、细致、光亮平整、颜色一致,不得有流痕和明显刷痕。

网友E:
一般工艺就是喷砂后喷塑--加热。

网友F:
应该是先涂粘合剂烘烤,在途色墨烘烤、再涂光油烘烤三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