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为什么会跳闸?

楼主(2012-01-05):
化验室有一个总的配电箱,其它小的配电箱分布在各个房间内,其中有一个配电箱的断路器下接着一台轴流风机,我把它拆了,接了一台电焊机,可是一合闸就跳了!特迅速就像短路一样,再次合闸把总配电箱的100A空开顶跳;闸但是接上轴流风机运行正常,电焊机肯定没问题,断路器是DZ47  C63的,把电焊机接到别的配电箱一切正常,为什么那个配电箱接电焊机会跳闸?电焊机还没有运行啊,空载电流很小的,请大家帮忙分析,谢谢!

问题补充:可能大家没弄清楚情况,化验室有一个总的配电箱,里面是塑壳断路器100A的,下级就是各个房间的配电箱(他们都一样的DZ47  C型断路器,最大的为63A,还有32A,剩下的就是单P),本人也有一定的经验基础,断路器跳闸无非就那几个情况:短路、过载、本身故障,问题是同样的总电源,接在别的箱子上一切正常,唯独那个箱子的断路器接上电焊机合闸即跳!再合闸把100A的也顶跳闸,但是接轴流分机却运行正常、破碎机也正常!麻烦大家认真分析一下。

网友A:
既然负载没问题那就是线接错了,鉴定完毕。

楼主仔细查查线

网友B:
轴流风机为380V三相平衡电供电,而电焊机为其中两相380V供电,如果接线和负载都没有问题,那就是电焊机打破了三相电的平衡,所以跳闸了。

网友C:
电焊机漏抗较大,合闸冲击电流很大,有点电焊机制作粗糙,冲击电流有时真的相当于瞬间短路,C63断路器抗冲击电流倍数是5倍,不抗冲击,可以选D系列。另外,DZ47断路器内部机构大部分是塑料件,经常频繁操作,磨损 很快,导致脱口机构脱扣值变小,稍有过流就跳闸,有的空载都合不上。

网友D:
电焊机的合闸瞬间,电流能达到额定的10倍左右,使微断的电磁脱扣器动作跳闸。易选D型微断。

网友E:
"电焊机还没有运行啊,空载电流很小的,请大家帮忙分析"

电焊机空载合闸时电流瞬间很大的!

赞同4楼.

网友F:
同意四楼说法,你接断路器上面估计及不会了。

楼主:
对:HOTEAM关于既然负载没问题那就是线接错了,鉴定完毕。楼主仔细查查线内容的回复:

这个是不可能的

楼主:
对:zhxl198808关于轴流风机为380V三相平衡电供电,而电焊机为其中两相380V供电,如果接线和负载都没有问题,那就是电焊机打破了三相电的平衡,所以跳闸了。内容的回复:

同样的总电源,同样的次级配电箱,为什么就这个配电箱接会打破平衡呢?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电焊机的合闸瞬间,电流能达到额定的10倍左右,使微断的电磁脱扣器动作跳闸。易选D型微断。内容的回复:

你好!感谢你的热心解答,不是因为C型的问题,因为这个我比较有经验,就算C32的断路器接电焊机也不会跳的,长时间用才有可能跳闸的,C63完全没问题,电焊机为什么接其他的配电箱一切正常,一样的总配电箱和次级配电箱,希望能够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G:
 只能是断路器的问题了,重新换一只同规格的断路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能是断路器的问题了,重新换一只同规格的断路器看看

那个盘柜上有4个断路器,接那个都跳!不可能都坏了吧

网友I:
这是断路器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楼主:
对:yanwen0227关于这是断路器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内容的回复:

 那个盘柜上有4个断路器,接哪个都跳!不可能都坏了吧,我说接轴流风机、破碎机都正常,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J:
根据楼主顶楼的描述看,觉得3楼、4楼说的有道理;但从楼主的补充叙述看,问题却仍没有明确。
想来,还是只能从开关上入手。

楼主:
对:莫其麟关于根据楼主顶楼的描述看,觉得3楼、4楼说的有道理;但从楼主的补充叙述看,问题却仍没有明确。想来,还是只能从开关上入手。 内容的回复:

同样的总电源100A,同样的次级配电箱,为什么别的配电箱就不跳闸?这个配电箱可以接轴流风机、破碎机就是不能接电焊机,而且是这个配电箱所有的断路器都不能接,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莫其麟关于根据楼主顶楼的描述看,觉得3楼、4楼说的有道理;但从楼主的补充叙述看,问题却仍没有明确。想来,还是只能从开关上入手。 内容的回复:同样的总电源100A,同样的次级配电箱,为什么别的配电箱就不跳闸?这个配电箱可以接轴流风机、破碎机就是不能接电焊机,而且是这个配电箱所有的断路器都不能接,这是为什么???

其他几个配电箱在配置都是一样的吗
是三相四线制还是三相五线制

网友K(2012-11-22):
想不通!不知何故???

网友L:
弱弱的问一下,电焊机的零进断路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