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出亮灯但没有电压

楼主(2012-01-05):
小弟初学三菱plc,用的是fx0s-14mr型三菱plc,

程序没有问题,只有y0一个输出,输入的测试都没有问题,输出y0的灯也亮,但用万用表量y0和com或者com0之间都没有电压,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是还需要对输出进行设置吗??

 plc我直接了一个220v的输入电压,是不是还需要接一个输出端电压啊?

非常感谢各位大虾!!!

网友A:
com是电源输入公共点,Y0是输出点,Y0在输出时是通路状态你用万用表电压档测两点间当然没电压,只有断路状态才有电压。

网友B:
使用时要外接电源的

网友C:
      然是亮着的,说明有输出,就是Y端和COM端是导通的,所以量没有电压,如果输出灯不亮,测量的话,就会有电压,因为两端是断开的。
      如Y0Y1 Y2 Y3 Y4 和    COM0  是一组      YO  和COM0是一组的开关      Y1和COM0 也是一组开关     常开常闭是程序写的   硬件是常开的
      开关量PLC输出分为晶体管,和触点的,本身没有电压,需要你外部提供电压。晶体管的只能直流24V一下,触点的可以根据要求可以接220V交流

网友D:
输出点和公共段就相当于中间有个开关,不接外部电源这两点是没电压的,建议看看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com是电源输入公共点,Y0是输出点,Y0在输出时是通路状态你用万用表电压档测两点间当然没电压,只有断路状态才有电压。

你好,哦量的是输出的com,com0和y0之间的电压

网友E:
有的输出卡件需要外供电源,即卡件提供的只是一个干触点,起到的作用是导通和切断的作用,所以需要外加电源,这个在不配电情况下也可以使用万用表的导通二极管档进行确认,

网友F:
参照一下接线图:

网友G:
1:输出需要外加电源

2:当有输出时,漏型Y0与COM是没有电压的

3:当有输出时,源型Y0与COM是有电压的

网友H:
1, fx0s-14mr型三菱plc,接的220V 输入电压是指PLC供电还是输出的输入???

2, COM 是电源输入公共点,Y0是输出点,Y0在输出时是通路状态你用万用表电压档测两点间当然没电压

网友I:
两种接线:一种是PLC 输出的是0V 那肯定是没有电压差的。、第二种是PLC 输出的是24V这时候就需要外部给一个电压,(一般直接用PLC 自带的电源比较好)

具体接线是:第一种就是给 对应com0啊 COM1啊。。。的接个0V

第二种就是给PLC 24V 接线就是对应com0啊 COM1啊。。。的接个24V

 你先查一下你那个图的设计是那种接法。如果是第一种 就是正常的,如果是第二种就有问题了

网友J:
YO灯亮时,yO与COM就通了,所以不会有电压,COM与YO实际就是一对常开接点

网友K:
1 换个输出点试试。

2 把输出端的连线都去掉,用万用表欧姆档测COM与Y1.看是否导通。

楼主:
大家的意思是那个输入输出的段子可以打开?

不好意思小弟初学

楼主:
fx0s-14mr型的那个plc,输入有一个AC85~264V的电源端,

下面输出第一排com y0 y1 y2 y4 .

第二排24+ com0 com1 com2 y3 y5,输入电源接通时下面输出com和24+有24v输出,其他所有接口没有输出,y0灯亮的时候也是,大家说的要接另外的24V输入是接哪里了?

非常感谢!

网友I:
你把分给我,我给你个QQ 群 里面高手如林

你把 你所有的Y 那边的所有COM 接上24就有电压了

网友L:
首先楼主要知道PLC的输出端子Y是不会输出电压嘀···你只要把Y跟COM当作是一个开关触点就行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结果是需要外接一电源,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M:
都是我们的破书本给害的,花了那么多钱竟然毕业了不知道集电极开路咋用,厚厚的一本模拟电路学完了用三极管搭个开关电路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N:
引用 网友O:
然是亮着的,说明有输出,就是Y端和COM端是导通的,所以量没有电压,如果输出灯不亮,测量的话,就会有电压,因为两端是断开的。      如Y0Y1 Y2 Y3 Y4 和    COM0  是一组      YO  和COM0是一组的开关      Y1和COM0 也是一组开关     常开常闭是程序写的   硬件是常开的       开关量PLC输出分为晶体管,和触点的,本身没有电压,需要你外部提供电压。晶体管的只能直流24V一下,触点的可以根据要求可以接220V交流

对你特别的感兴趣,绝对的人才啊

网友P:
对于19楼提到的现象,个人认为,可以看其他的参考资料,或者在试验和实习中学到有关知识。

原理性教材,可能重点在一般知识的介绍;而有了原理方面的学习,分析起电路来,就有了基础。

网友Q:
对:zhen821005关于感谢各位的回复,结果是需要外接一电源,已经解决问题了。 内容的回复:

嘿嘿,这个应该最初检查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回复内容:对:zhen821005关于感谢各位的回复,结果是需要外接一电源,已经解决问题了。 内容的回复:嘿嘿,这个应该最初检查的!

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网友S:
我们通常所说的PLC输出,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继电器的常开点就可以了,你需要外接电源,才能够驱动指令继电器。

网友T:
真是新手!MR的PLC ,COM端和Y0端只是类似于1个开关触点,灯亮表示触点闭合,一个开关你不接电怎么会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