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个这个程序怎么编写

楼主(2012-01-0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讨论一下, 能不能在程序里做一段程序,能在某段时间内(例如每个月)都自动生成一组8位的10进制数。

网友A:
可以···把PLC校准然后读取PLC内部时间+调用子程序···定时生成···时间到了可以调用子程序

网友B:
调用plc的内部时钟函数,然后跟预定的时间进行比较,符合条件后,进行进行数据类型转换输出数值。

网友C:
楼主是按月追要工程款吧,呜呜,在中国做工控就这么个问题头疼,呵呵

网友C:
这个问题可以作,实际上我经常作类是的程序,有个老板让我搞得用手机远程设置密码,更方便啊,想什么时候让他停机就停,呵呵

楼上的办法也可行啊,就是麻烦了点,万一哪天内部时钟乱了,就麻烦了。

可以搞个计时程序来做,写段密码算法,自动生成密码,计时程序方便

网友D:
楼主这个不好用,我觉得应该多管齐下。第一时钟,由于很多人都知道 时钟的作用原理所以有些人把时钟调后面去就没用了。所以现在时钟的同时再加一个用计数器做,比如说那个机台产量达到多少的时候 余款还没交清。就长出密码自动锁了。或者直接停机开不起来 一系列的都可以。 第三就是 4楼说的计时器这个也比时钟好用的,毕竟他要跑到你程序里面改你的计时器一般人还是不敢的(除非重做程序)

网友E:
   调用plc的内部时钟函数,然后跟预定的时间进行比较,符合条件后输出

网友F:
采取5楼的做法,多管齐下,更保险。。。

网友G:
有没有具体点的程序,参考一下

网友H:
可以  自己写一个时钟程序  然后跟预先设定值相比较  时间一到就动作

网友I:
对:青岛黄工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作,实际上我经常作类是的程序,有个老板让我搞得用手机远程设置密码,更方便啊,想什么时候让他停机就停,呵呵楼上的办法也可行啊,就是麻烦了点,万一哪天内部时钟乱了,就麻烦了。可以搞个计时程序来做,写段密码算法,自动生成密码,计时程序方便内容的回复:

您好 黄工 那请问您有具体怎么操作呢?能发个程序给我参考下吗 exclusive88@qq.com

网友I:
对:青岛黄工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作,实际上我经常作类是的程序,有个老板让我搞得用手机远程设置密码,更方便啊,想什么时候让他停机就停,呵呵楼上的办法也可行啊,就是麻烦了点,万一哪天内部时钟乱了,就麻烦了。可以搞个计时程序来做,写段密码算法,自动生成密码,计时程序方便内容的回复:

主要我想请问怎么自动生成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