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变频器接收不到给定频率?

楼主(2012-01-05):
大家好:今天遇到一个问题,西门子A0模板输出4-20MA,经隔离器至ATV71变频器,但是变频器ai2显示没变化,但是我将2根线拆下,单独量电流输出一切正常,串入变频后,一直显示5ma,后将将隔离器取消后,西门子A0模板输出4-20MA直接连接ATV71变频器则正常,不知道为什么?   PS:我用的隔离器需要24v供电

网友A:
根据叙述,觉得你的隔离器不对,选型对吗?输入输出都是4-20ma?供电电源24v接上了吗?地线共地了吗?你单独测量正常,是直接测量的吗?不是电压值?建议楼主,叙述的时候尽量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