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如何用手持编程器创建I/O

楼主(2012-01-05):
哪位大侠知欧姆龙的CJ1G PLC怎么用手持编程器(PR027)创建I/O,使PLC不出错!

网友A(2012-02-17):
应该是先转换到编程档,找到你要插入指令的位置,然后输入要插入的指令按下INS键,然后再按下箭头应该就可以了 ,,,,,

网友B:
现在一般都是用电脑来搞了

网友C:
用电脑吧,用手编弄过的IO表是连续的,如果你的IO有跳跃就不行了,还是用电脑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