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工程施工中常见故障维修

楼主(2012-01-05):
                                                                    电气工程施工中常见故障维修

      电气维修在工程施工中非常重要,引起电气设备的故障、损坏及不正常,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原设计有缺陷或施工安装有问题,或者使用操作者在使用上的差错造成的,或者电气设备本身的自然磨损等等。所以,作为一个工程设计和管理人员,熟练掌握电气设备的维修技术,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本文根据多年的施工经验对所遇到问题进行科学判断分析,并提出快速维修的方法。
      电气工程设备施工 ,如塔吊、搅拌机、卷扬机等,经常搬动、拆装频繁、操作人员常常更换,因而容易产生故障,而在施工过程中又不允许长时间停电检修,否则将造成停工损失。因此,需要熟练掌握排除故障的技巧,在很短时间内修复设备,使之正常运行。在此,本人就常见的几种电气故障如何判断和如何快速维修分述如下:
1 三相用电不平衡,中性点接地不良,造成大批电气设备损坏
      三相用电不平衡,中性点接地不良,在实际工程设计、施工,设备的安装、使用等实际中都要遇到,而且必须重视的问题,造成的危害也极大。但往往在实际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疏忽,给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如:某单位办公用房内,突然之间正在使用的电视机、录音机等大批电器设备损坏。检查结果: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线电压380V正常,A相电压升高到280V,负载中性点电压达到70V。
      根据实践经验判定造成原因有:①三相用电不平衡;②中性点接地不良,造成零点漂移。经查因原办公楼在电源引入时无重复接地,造成一些电气设备带电。
2 在高速转动时,接触不良造成塔吊快进不能动作
      由于设备的自然磨损,造成设备的损坏和不能正常工作的现象在使用过程会经常发生,但在实际维修中往往很难排除故障,需要一定的实际经验。如:在某大楼建设过程中,工地上的塔吊快进不能工作。
      检查分析结果:对设备的控制电路进行全面测量结果都正常。由于塔吊在几十米的高空,维修比较困难,施工单位要赶时间,也比较急。笔者进行认真查看图纸,结合以前修理电机的经验,推断故障出现在炭刷上,经仔细核查,发现炭刷磨损厉害,在高速运转时,接触不良,塔吊停止或低速运转时炭刷接触良好,运行正常。
3 动力计算柜改造成低压出线柜
      在实际过程中,原设计安装的设备在使用中不合适,往往需要改进。如:某单位有23层的办公大楼,高配间在地下室,高配间位置非常紧张,而备用低压出线柜因大楼部分房子的用途改变,用电负荷增加已用完,大楼竣工后,经过短时间的运行,发现原有的热泵空调存在着致命的弱点,气温超过35℃时制冷效果极差,而当气温低于-5℃时制冷效果也不行,为此需增加一台100万大卡的水冷机组,但用电量将增加300kw,再加上引进全自动的进口印刷机,增加容量150kw,按常规高配无法满足。笔者针对电力局计收电费已改为高压峰谷计算的这一特点,把原有的动力计算柜改成低压出线柜,满足了增加设备的要求,大大节省了开支。
4 设备的启动按钮按下后,设备没反应
      这类故障主要是电路不通,一首先应检查主电路保险器和控制电路保险器,如果保险完好,三相供电正常,则检查控制电路,从起动按纽开始,用万用表检查其触点两端有无电压,也可用试电笔测其两端。这时将起动按钮按下,如果试电笔不亮,则说明控制保险器其芯内熔丝已断,原先发光是因熔断时金属粉沾上石英砂传过来的虚电。修复保险后如果故障仍不消失,继续检查停止按纽、限位开关、该回路的常闭触点、继电器等处,不是线头松脱就是接触不良。这时可用一段短导线(绝缘的)将上述各点逐个短路,问题很快就能找到。
5 设备启动后,电机不转,但嗡嗡作响
      这种现象一般有三种可能,一是缺相,二是过载或电压过低,三是机械问题或电机本身内部问题。其中短相最常见,三相电源线路中必有一相断线或断保险丝。检查这种故障最快的办法是启动几下接触器,观察其三相接点是否都有大小相等的火花,如果其中一相触点无火花,肯定就是那相断电。如果三相都有较大的火花,故障就是对载或机械问题。
6 电机单一方向旋转
      塔吊等设备,如果只能上升不能下降,或只能向下不能上升,首先应检查限位器或行程开关,可能是接触不良或断线所致,这时可用旋凿顶一下使电机反向转动的那个接触器,一般情况下能一次找准。当然,也可能其中接触器线圈断线、停止按钮常闭接点等处接触不良或线头松动.但最常见的问题是发生在限位器上。
7 按下停止按钮,电机不停;或者按启动按钮时,电机转,但是手松时,就停
      当按下停止钮后电机仍然转动,多半是交流接触器铁芯上沾有油污,或者是其三相触点熔焊不能分开。另一个原因是铁芯剩磁较强,吸住暂时不松,过一段时间松了,这时应拉掉电源将电机拆出,将其铁芯中心柱稍微锉低一点即好。“点动”是交流接触器的常开辅助接点接触不良或接触线松动,证明的方法是:用一根短绝缘导线短接常开接点的两端,这时电机转动,如果将异线松开电机即停。
8 停机时,保险丝立断,或自动开关跳闸
      这是短路故障,可将电机与线路断开,再合闸试验。如果这时电路正常,可检查是否电机烧毁,如果安装正确,可以断定是电动机内部短路,多半是电机烧毁了,可进一步检查电机。新装电机在安装保险丝时,保险丝不得过大,也不能故小,不要认为保险丝放小一点就保险一些,因为在启动过程中电动机电流大,如果熔断一相,电机将二相运转,可能将电机烧毁,这与保险丝安装不良多有关系。关于自动开关跳闸,有时是由于过流继电器电流调得太小,可适当将其电流调大一点,再用电表测量一下电机电流是否正常.就能判断故障所在。
9 运行中电机过热
      可将手掌抚触电机外壳,试探其热度,如果手能在电机表面停留5秒左右而不感烫手,则电机仍然可以继续运行,如果手触后烫手不能停留,则电机过热,应停机检查。一般原因是负载过重、电压太低、散热不畅、二相运转等,可一一查找,这时还要测量一下电机定子电流是否超过额定值、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再则可用兆欧表测备一下电机定子是否有通地现象。

10 电机停止后,仍嗡嗡作响
      例如:某次,吊车凸轮控制器已在零位,电机仍发出嗡嗡叫声,查其原因是因为电机定子星形连接的星点绝缘不良,己经通地。凸轮控制器零位后只断两相电,还有一相电是直通电机的,电流经过绕线至星点通地,于是嗡嗡作响。
      以上小结只是常见的故障,要减少电气设备故障,在安装时电路要求接线正确,线头要接牢,过流继电器要调整好,抱闸调整适当,接地可靠,保险丝按规格安装,平时多检查,重载设备要测量其使用电流,安装前电机作绝缘测试,这样就可减少故障。

楼主:
非常值得学习的资料!!!!!!!!!

网友A:
好资料,我先放到收藏夹,等一下看。。。

网友B:
这些都是实际经常遇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