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玻璃的心”学习西门子MM4系列变频器应用三(原创)

楼主(2012-01-05):
最近,由于上课和参与授课培训的需要,本人特做了一个有关西门子MM4系列变频器培训的实验课材料,其实验涉及到西门子的MM4系列变频器和200PLC以及相关编程等,我们将以每期一个实验的形式,给大家加以讲授,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期间也可能有不少错误,也希望大家能够帮忙指出

实验一:西门子MM420的基本操作面板(BOP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1/2012010320523900001-1.shtml

实验二:M420变频器的基本调试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1/2012010321174200001-1.shtml

实验三: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实验

一、实验目的

1)学会MM420变频器基本参数的设置。

2)学会用MM420变频器输入端子DIN1DIN2对电动机正反转控制。

3)通过BOP面板观察变频器的运行过程。

二、实验设备

名称

数量

备注

MM420变频器

一台

电机

一台

导线

若干

~220V

三、实验内容

用开关S1S2,控制MM420变频器,实现电动机正转和反转功能,电动机加减速时间为5SDIN1端口设为正转控制,DIN2端口设为反转控制。

1)电路接线如图所示。检查无误后合上QS

2)恢复变频器工厂默认值。设定P0010=30P0970=1,按下P键,开始复位,复位过程大约为3min,这样就保证了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到工厂默认值。

3)设置电动机的参数。为了使电动机与变频器相匹配,需要设置电动机的参数。电动机用型号WDJ24(实验室配置),其额定参数如下:

额定功率为40瓦,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0.2A,额定频率50Hz,转速1420r/min,三角型接法。

电动机参数设置见表3-1

电动机参数设置完成后,设P0010=0,变频器当前处于准备状态,可正常运行。

                         表3-1 电动机参数设置

参数号

出厂值

设置值

说明

P0003

设用户访问级为标准级

P0010

快速调试

P0100

工作地区:功率以KW表示,频率为50Hz

P0304

电动机的额定电压(V

P0305

3.25

0.2

电动机的额定电流(A

P0307

0.75

0.04

电动机的额定功率(KW

P0308

电动机额定功率因数(由变频器内部计算电机的功率因数)

P0310

电动机额定频率(Hz

P0311

电动机的额定1430r/min

4)设置数字输入控制端口参数,如表3-2所示。

3-2    数字输入控制端口参数

参数号

出厂值

设置值

说明

P0003

设用户访问级为标准级

P0004

命令和数字I/O

P0700

命令源选择由端子排输入

P0003

设用户访问级为扩展级

P0004

命令和数字I/O

P0701

ON接通正转,OFF停止

P0702

ON接通反转,OFF停止

P0003

设用户访问级为标准级

P0004

设定值通道和斜坡函数发生器

P1000

MOP(电动电位计)输入设定值

P1080

电动机的最低运行频率(Hz

P1082

电动机运行的最高频率(Hz

P1120

斜坡上升时间(s

P1121

斜坡下降时间(s

P0003

设用户访问级为扩展级

P0004

设定通道和斜坡函数发生器

P1040

设定键盘控制频率

5)操作控制

1)电动机正向运行。当接通S1时,变频器数字输入端口DIN1“ON”,电动机按P1120所设置的15s斜坡上升时间正向启动,经5s后稳定运行在1144r/min的转速上。此转速与P1040所设置的40Hz频率对应。断开开关S1,数字输入端口DIN1“OFF”,电动机按P1121所设置的5s斜坡下降时间停车,经5s后电动机停止运行。

2)电动机反向运行。接通开关S2,变频器输入端口DIN2“ON”,电动机按P1120所设置的5s斜坡上升时间反向启动,经过5s后稳定运行在1144r/min的转速上。此转速与P1040所设置的40Hz频率相对应。断开开关S2,数字输入端口DIN2“OFF”,电动机按P1121所设置的 5s斜坡下降时间停车,经15s后电动机停止运行。

3)在上述的操作中通过BOP面板,操作功能键观察电动机运行的频率。

四、思考题

1)利用变频器外部端子实现电动机的正反转及点动控制,设置DIN1为点动控制,DIN2为正转,DIN3为反转,加减速时间为5s。要求点动运行的频率为10Hz,正转频率为20Hz,反转频率为30Hz,。画出外部接线图,写出参数设置。

2)利用变频器的基本操作面板(BOP)实现电动机的正反转及电动的控制,按BOP面板上的   键控制电动机运行的频率。写出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