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增量式光栅尺与sin-cos模拟量输出光栅尺的优缺点

楼主(2012-01-05):
请教各位大侠,敢于数字增量式光栅尺与sin-cos光栅尺的优缺点。

1. 价格(sin-cos的要贵)

2.抗干扰性

3.信号的稳定性

4.应用场

等等各个方面吧。

多谢各位指导。

网友A:
如果不追求更高的名义分辨率,不必选用正余弦光栅尺。

网友B:
数字增量式光栅尺与sin-cos模拟量输出光栅尺的优缺点 這裡叫正余弦 或 1Vpp 前者叫方波 兩者都是增量式
你提的四個問題 後者都優於前者

楼主:
对:波恩关于如果不追求更高的名义分辨率,不必选用正余弦光栅尺。内容的回复:

谢谢波恩老师,不知道您是说“名义”分辨率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对:笨鳥慢飛关于数字增量式光栅尺与sin-cos模拟量输出光栅尺的优缺点 這裡叫正余弦 或 1Vpp 前者叫方波 兩者都是增量式你提的四個問題 後者都優於前者 内容的回复:

你好,能否从原理上来简要说明一下他们的优缺点呢?或者听过一些资料,我没有查到,谢谢您!

网友A:
指经过电子细分后的分辨率。

网友B:
你可查看歐系的編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