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PLC求助

楼主(2012-01-05):
要求编写程序实现如下功能: 1.按下红色按钮红灯亮 2.按下绿色按钮绿灯亮 3.三位开关在右侧(PLC无信号)按下橙色按钮,绿灯、红灯都灭 4.三位开关在中间(PLC有信号)按下橙色按钮,绿灯、红灯都亮 5.不论何时按下蓝色按钮红灯、绿灯都不灭 小弟第一次发帖,求给力啊

网友A:
本身题目就有点让人琢磨不透,蓝色按钮既不亮灯,又不灭灯,那么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B:
那蓝色按钮有什么意思呢?还有三位旋钮在左侧的时候呢?

网友C:
文中出现了

红键;红灯;绿键;绿灯;三位开关;橙键;蓝键。其中按钮4个,灯两个。状态开关三个(位)。4个按钮有16种状态,再乘上三位开关这3种状态。而上文只出现了5种组合。是不是剩下的43种状态,灯都忽略?

先问一个:按蓝键灯不灭,是不是等于按蓝键,灯亮?

网友D:
       最好将设备操作过程全写出来,有很多不明白,  蓝色按钮既不亮灯,又不灭灯,那么起什么作用呢?三个颜色按钮是不是那个三位开关???

       上你要写程序的设备图吧

网友E:
没看明白要求,既然无论何时按下蓝色按钮红灯、绿灯都不灭,那么蓝色按钮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F:
支持3楼的观点,将具体的输入和输出点写出来,再将要求描述出来,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