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仪表的机械密封问题

楼主(2012-01-05):
在安装压缩机的轴系探头时,发现轴温热阻(引出线那种)和振动位移探头时有密封不好导致漏油的问题,处理多次都不能有效改善,希望各位前辈能够指点一二,这里先行谢谢了。

具体我们是这样做的:先将与压缩机连接的底座上的粘合面处理干净(磨掉锈渍后喷除污剂,然后晾干),然后加四氟乙烯垫并在其与底座接触面打上密封胶,然后加橡胶垫,最后再加一个金属垫,然后上紧固定螺母。这样操作一般情况下不会产生漏点,但还是会经常出现密封不好导致漏油的现象。请问,如何操作才能保障安装仪表不会出漏点?对出现的漏点有较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A:
偶的分析之这么多措施还渗漏主要是因为机械的振动原因造成,密封面松动。

依照偶厂所用的催化裂化中的气压计及空压站仪表密封来看,只要安装密封弹性好的石墨垫片即可实现密封性能,当然要注意平常的查看,发现松动及时紧固。

网友A:
其实密封垫片多了,密封措施多了,更易造成渗漏,因为密封面之间实质上也是一个渗漏隐患,所以选用好的密封垫片一片即可实现良好密封,再者不知紧固面的水线是否完好,如果连接面的水线出现损伤,其密封效果会减弱,甚至失去密封作用。

网友B:
“其实密封垫片多了,密封措施多了,更易造成渗漏,”

真知灼见呀!

.

俄补充一点

橡胶圈垫,是利用其自然弹性密封

密封胶,是利用填缝或者分子键合密封,胶干咧以后,就是刚性滴

如果在橡胶圈上涂了胶?,,,那就。。。。。。。。。试活过滴人,基本都明白,呵呵呵呵

活塞动密封,俺不熟

静密封效果最好滴,俺觉得就是O型圈

俺用过的的尺寸最小的圈是1.07mm×1.27mm的,,,封过最大压力,是120MPa滴

O型圈用好咧,封气封油,那个轻松省心啊

最后要说:密封圈压缩量和密封面光滑度,是O型圈密封效果,出不出得来滴关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