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伺服电机电反转间歇时间?

楼主(2012-01-06):
伺服正转定位到位,立即反转,从正转到反转,有100多毫秒的间歇时间,如何降低这个时间?

网友A:
伺服电机控制正反转有两种方式:
1、正向脉冲、反向脉冲 (正走发正向,反走发反向)。
2、脉冲加方向,只接一个脉冲发送端,另外再接一个电平信号控制方向 (正向一个电平
位,反向一个电平位) 要减少伺服电机正反转间歇时间可以控制脉冲个数,即减少脉冲个
数,通过编程改变数据寄存器的设置值(该值用于控制脉冲数)。

网友B:
楼主。100毫秒眼睛都能看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可以看得出来!

楼主:
对:水中鱼关于伺服电机控制正反转有两种方式:1、正向脉冲、反向脉冲 (正走发正向,反走发反向)。2、脉冲加方向,只接一个脉冲发送端,另外再接一个电平信号控制方向 (正向一个电平位,反向一个电平位) 要减少伺服电机正反转间歇时间可以控制脉冲个数,即减少脉冲个数,通过编程改变数据寄存器的设置值(该值用于控制脉冲数)。内容的回复:

直接切换过来,就是会有间歇时间!脉冲个数只是控制正反转定位的!

网友D:
用示波器监视方向信号改变后,第一个反向位置脉冲何时来(Δt1)?把这个延时抛掉,再看第一个反向位置脉冲来后,速度信号何时(Δt2)反转?

然后试着分别改变位置增益,速度增益,速度积分,看看与Δt2的关联关系。

网友E:
100毫秒的时间,这个时间很短的

网友B:
哦。

早说吗。就是要你说这句。

知道你是哪里得知的。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