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用STL 做多重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2-01-06):
本人在用三菱的PLC 做一个多重选择,当然其中多重选择中部分选择有输入条件要求,而特定情况下某一选择还可以有下一级。

                 S3--->S4(X1)--->S5---->

S1-->S2-->(X2)--->S6------------------>S8----->S9

                S7----------------------------->

现遇到问题,正常情况下因为程序是按S1到S9顺序方式写的,所以由S7转到S8正常没问题,但转到S8后,如果S6跟S3也是On的,S6跟S3无法正常结束,怀疑是S6跟S3程序里没有设定下一级。

楼主:
图片补充说明,跟上述有点区别,图片是由S5同时转到S3,S6跟S7。

楼主:
暂时没有财富,兄弟自学。。。。。。

网友A:
上述材料不足。不够条件解决问题。

请再提供更多的程序。

你程序里是什么使S3 S6得电的?

网友B:
建议先理顺编程要求(也可能已经理顺了),用流程图或文字描述出来。

STL指令的功能是:在转换条件满足时,转换源复位、转换目的接通;
提到S6、S3“无法正常结束”,可根据需要复位或转换到下一步。

1楼附图中,T5接通,若X5或X7是接通的,则会使S3或S6接通,发生状态转换;
T5接通时,不管X5或X7是否接通,S7均会接通,发生状态转换。

楼主:
谢谢各位,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