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速度调节问题

楼主(2012-01-06):
电机调节速度的问题:

我只知道电机调速用变频器,调速板,驱动器等一些列的现成的产品调速。

如果我不采用任何现成的产品,来完成调速会有哪些办法?

大家来点具体的,比如说调速用变级调速,那么使用范围是那些机种?优缺点是什么?变级怎么变?

网友A:
     变级调速这种调速方法是用改变定子绕组的接线方式来改变笼型电动机定子极对数达到调速目的,特点如下: 具有较硬的机械特性,稳定性良好; 无转差损耗,效率高; 接线简单、控制方便、价低;

     有级调速,级差较大,不能获得平滑调速; 可以与调压调速、电磁转差离合器配合使用,获得较高效率的平滑调速特性。

     本方法适用于不需要无级调速的生产机械,如金属切削机床、升降机、起重设备、风机、水泵等。

网友B:
加个 变频电源 同样也能实在调速。

楼主:
还有其他办法么?具体一点的

网友C:
电机调速方法的选择要根据对电机机械特性的要求来决定,其中机械特性较硬的有变极对数调速(有级)、整流子调速电机(无级)、绕线转子电机串级调速(转子外加调压电源,无级),机械特性较软的有绕线转子电机转子串电阻调速(有级)、定子绕组串电阻降压调速等,机械特性软的调速实际是降低了电机的输出转矩,增加转子滑差损耗获得的低速运转,效率较低。总体上讲,上述这些调速方法调速范围较窄,大多数应用要配合机械变速装置。

网友A:
介绍步进电机的一种调速方法步进脉冲的调频法
脉冲序列的产生用微处理器实现,有软件延时和硬件定时两种方法.

1. 软件延时:通过调用标准的延时子程序来实现.

   用软件延时方法实现速度调节的优点是程序简单,思路清晰,不占用硬件资源。缺点是浪费CPU的宝贵时间,在控制电机转动的过程中, CPU不能做其它事。

  2.硬件定时

    这种方法既需要硬件( T0定时器)又需要软件来确定脉冲序列的频率,

所以是一种软硬件相结合的方法。

   它的缺点是占用了一个定时器。在比较复杂的控制系统中常采用定时

中断的方法,这样可以提高CPU的利用率。

网友D:
我现在正在改机,客户要求能够调节电机转速(无极调速),并能显示出转速。电机是单相电机,0.5KW.

1机械变速装置+变极调速

2控制电压调速

3添减负载进行调速

速度显示用电机测试仪表显示

请大家给个主意吧!实在没办法了,在此谢过...

网友E:
现在发展趋势是变频器,建议楼主还是用变频器吧

网友F:
使用变频器是最简捷的方法

网友G:
对:Tasin—达升关于我现在正在改机,客户要求能够调节电机转速(无极调速),并能显示出转速。电机是单相电机,0.5KW.1机械变速装置+变极调速2控制电压调速3添减负载进行调速速度显示用电机测试仪表显示请大家给个主意吧!实在没办法了,在此谢过...内容的回复:

建议买一台单相变频器,根据你所说的0.5KV的电机,买一台台达的,或者台安的也就一千多块钱

网友H:
     一般的三相交流异步电机有三种调速方法

1,变频调速,目前最为流行的,通过改过输出电压的频率为调整电机速度

2,转差调速,通过差速电机来调整,在没有变频器流行之前最为好的。

3,变极调速,改变电机线圈的极对数

网友I:
国产有一种无级输出变速箱(带电机),你可根据负载选择输出大小的变速箱

网友J:
给你选择的余地似乎不多,采用变频器对电机调速能很容易实现无级,频率与速度成正比关系,还可以通过看频率就能对应出转速。

网友K(2017-07-15):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